看不懂的一个3842充电器

楼主(2022-05-22):
不能充电 所有灯不亮,保险丝,mos,3842,光耦都好的。
上电后,7脚电压12-14v跳变,其他脚电压均为0。
单独给3842上电,4脚有震荡波形,8脚有5v,1脚0.77v,6脚没输出。
拆掉标星电阻后,1脚4v,6脚有输出。
奇葩的反馈方式,光耦4脚接5v基准,光耦3脚接3842的1脚。
3842的2脚接地,1脚有个470欧电阻接地,默认下拉。
难道是光耦导通后,用基准5v来抬高1脚电压么?
但是我试过,短接光耦34脚,强行抬高1脚电压,但是不行。

左下角是光耦的34脚,3842右下为第一脚。
有哪位高人能指导下,感谢

网友A:
换个新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光耦试试。

3842 光耦都换过了,后来发现不行才。研究的电路。

网友:
次级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2 光耦都换过了,后来发现不行才。研究的电路。

不是光耦问题就是光耦驱动问题。你把光耦输入和输出分别断开看看。

网友B:
3842的3脚电压是多少?不能超过1V。6脚有没有存在对地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3脚电压是多少?不能超过1V。6脚有没有存在对地漏电的?

3脚电压0v,mos限流电阻是正常的。
6脚电压0v,对地没有短路的,mos测量过了。

关键是1脚那个470欧的接地电阻啥意思。默认就拉低了1脚电压,也就是这个电源上点后还没起振,1脚就是被拉低的。
这个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换一个供电的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充电器也是电压跳变,从11v跳到14V。。。不装mos,单独给芯片的50v小电容供电,8脚有5V,可是一接交流就跳,大电容320v,小电容11-14v。。怀疑变压器短路,但万用表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充电器也是电压跳变,从11v跳到14V。。。不装mos,单独给芯片的50v小电容供电,8脚有5V,可是一 ...

就是这毛病,问题几乎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供电的整流二极管试试。

供电50v电容换过了,没用
二极管量过了,正向压降0.4,反向无穷大,
也有可能是暗病,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50v电容换过了,没用
二极管量过了,正向压降0.4,反向无穷大,
也有可能是暗病,我换一个试试。 ...

这应该是个快恢复,有可能是软性故障,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50v电容换过了,没用
二极管量过了,正向压降0.4,反向无穷大,
也有可能是暗病,我换一个试试。 ...

绝不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也不是次级的问题,毕竟没装MOS,,,估计芯片没起振,期待修好。

网友:
不会是变压器内部线圈之间存在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查一下原边检流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电压0v,mos限流电阻是正常的。
6脚电压0v,对地没有短路的,mos测量过了。

辅助绕组,过来给3842供电的部分看看

网友B:
看不到次级的电路图,我猜光耦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通上220V电,3842的7脚电压超过16V,满足瞬时工作条件,6脚输出电压使NMOS管导通,变压器的得电,次级感应出电压,使光耦导通,跟着3、4脚导通,使3842的1脚满足工作条件。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使次级有正常的工作电压(最少也要让光耦1、2脚导通),再看6脚是否能输出电压。

网友:
试试(初级不通电)次边电压输出端接个维修电源量各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次级的电路图,我猜光耦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通上220V电,3842的7脚电压超过16V,满足瞬时工作条件, ...

我给3842单独加18v,1脚电压0.7,不工作。
短接光耦34脚,使1脚能进入8脚的5v,看起来很美好,但是1脚即便有8脚的5v加持也不行,电压被470欧电阻拉低太多了,仍旧是不工作的。
470欧电阻对比过色环了,确实是470欧,搞不懂的地方就在这,你算看明白了。
但是我又算过,电流就9ma....
5v-0.7光耦压降=4.3/470=0.009
不知道1脚电压是被哪个干掉的
电容漏电?我去把1脚电容拆了试试

网友:
查线性元件,再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