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小米mini智能音箱

楼主(2022-05-22):
隔壁买了个小米mini智能音箱,能联网,能开机,小爱同学能唤醒,就是没有声音,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喇叭有阻值

能联网,指示灯也亮

散热片

4欧姆喇叭

安卓充电口

拆开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又装起来了,问题依旧没有声音。

网友A:
查功放电路,AXP223旁边的玻璃晶体

网友B:
这种多半是功放芯片有问题,遇到蛮多的,顺着喇叭线往上查

网友C:
这款的WiFi也有缺陷,用久了需要重启

网友D:
查查功放供电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WiFi也有缺陷,用久了需要重启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功放边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功放电路,AXP223旁边的玻璃晶体

好的,用时间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半是功放芯片有问题,遇到蛮多的,顺着喇叭线往上查

有时间再拆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功放供电正常否。

感谢提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WiFi也有缺陷,用久了需要重启

把micro接口换掉,这个接口老化后对没有电池的设备影响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micro接口换掉,这个接口老化后对没有电池的设备影响特别大

为啥?麻烦详细说说,老化引起了什么?

网友F:
外科医生把肠子肚子都掏出来了,没找癌细胞在哪,

网友G:
看着好像很正常的样子

网友H:
我有一个也是用不住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没声音查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micro接口换掉,这个接口老化后对没有电池的设备影响特别大

是不是会接触不良,引起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科医生把肠子肚子都掏出来了,没找癌细胞在哪,

不知道从那下手,所以又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好像很正常的样子

除了没有声音,其他都感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也是用不住

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