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两个惠普8470P兼容电池

楼主(2022-05-22):
去年买了一个打孔的惠普8470p,但是原装电池不行了,拆开看了一下,断电之后就锁死了。
美信的芯片,解锁不划算,这次蹲闲鱼终于顿来两个兼容电池,30包邮拿下。
之所以不买原装电池是机型比较老,所谓的原装估计容量也就那样,并且换电心不怎么方便,老电脑不值得那样折腾,
兼容电芯一般不会锁死,两个都拆了,其中一个换了两节试了一下,没锁。现在发愁,哪有便宜的拆机电池,闲鱼的不知道靠不靠谱。

先拆一个,看起来电池就是杂牌的,我主要是要他那个不锁的保护板。
这个还没试会不会锁

芯片上面缠了胶带型号Sh366000ax

第二个电池

里面有两节失效了,换了两节LG的旧电池,手里没合适的先用旧的测试一下

主芯片,保护板做工垃圾,但是不锁呀,,以后可以随意换电芯

网友A:
打孔的笔记本?第一次听说,还能用?

网友:
我的两块联想电池也不行了,只能用一个半小时,做了个外挂电池增加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笔记本?第一次听说,还能用?

只是从屏幕朝硬盘那个位置打孔,把屏幕和硬盘破坏掉,机器除了光驱位不能用其他没啥问题。i5 3带+8G内存+加换屏幕360大洋,用来玩玩PLC编程软件没有问题

网友:
兼容电池不锁芯片。

网友:
为啥打孔,强制报废还是销毁?

网友B:
HP的原配电池是很耐操的,俺有块电池用了快10年

网友:
每回拆外壳都拆废掉,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lz多少买的8470p啊?
这个笔记本有个通病,键盘容易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原配电池是很耐操的,俺有块电池用了快10年

的确如此。只要不过放

网友:
怎么折的外壳,一定传售一下,我什么都 用了,弄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从屏幕朝硬盘那个位置打孔,把屏幕和硬盘破坏掉,机器除了光驱位不能用其他没啥问题。i5 3带+8G内存+ ...

机器还有卖的吗?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从屏幕朝硬盘那个位置打孔,把屏幕和硬盘破坏掉,机器除了光驱位不能用其他没啥问题。i5 3带+8G内存+ ...

还有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有卖的吗?给个链接看看

没了,很早就没了,我只拿了一台,拿少了

网友:
我网购的8540w副厂电池,充电明显没有原装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