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等驱动一个

楼主(2022-05-22):
简单的led等驱动电源3v-12v

分立元件

3个led灯芯

网友:
看出了年代感  这个挺老的

网友:
灯板象是轨道灯用的线路板象早期的

网友:
全分立件的,很老了。

网友A:
分立元件驱动板,好像时间是老早以前的。

网友:
早期恒流驱动,输出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
以前也拆过这种,输出功率很有限,我有个1W的驱动也很小,里面是芯片的,而且还是隔离的。

网友:
这灯珠1个1W

楼主:
3个就3w,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元件驱动板,好像时间是老早以前的。

是很久的了,准备改个48v供电用在电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