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抄作业心得-----C51驱动建行U盾

楼主(2022-05-22):
最近疫情严重,居家办公,闲来没事,继续折腾建U盾。
U盾是用的时候找不到了,又着急用,就去银行挂失了。后来找东西的时候又被翻出来了,一直吃灰中。
前段时间逛老站看到大神能把U盾点亮(教大家如何点亮建行网银盾的液晶屏(附代码指令)|我爱单片机 - 数码之家 (mydigit.cn)),也想把这个U盾复活下。
上面那个帖子讲的是12引脚的192*64LCD屏幕,我这个U盾他什么标识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也不懂,照着他那个帖子做了一遍也没有点亮,索性,扔一边了,今天又看见它了,又在老坛里翱翔,花了100M币,又研究了一天,才点亮,可以按照自己需要求显示东西。还没有在论坛发过帖子,正好把自己研究、学习的过程分享下,希望能帮到有需求的朋友。
一、         引脚定义

电路板也没有屏幕的信息
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屏幕相连接的是12脚,后来我才发现最左边的两个引脚是NC脚,之前一直以为这个屏幕规格是192*64LCD屏幕,查了好多资料。
直到昨天看到折腾建行U盾12864 LCD屏,制成小型带红外遥控温度计的时钟|我爱单片机 - 数码之家 (mydigit.cn)我也来折腾建行U盾,附三平台驱动程序|我爱单片机 - 数码之家 (mydigit.cn)才醒悟过来,这两个帖子讲的U盾和我手里的一样。引脚按照帖子所说连接,程序下载后,屏幕果然亮了。
屏幕引脚定义如下:
我刚没有看到这两个帖子的时候,6-10引脚轮番试了12遍,还是失败,帖子上说这个屏幕供电是3.3V最高不能超过3.7V,我拿万用表测5脚电压,高达4.4V,我把原U盾上的5脚取下来,从我51开发板取的3.3V电源,试了一遍引脚屏幕还是不亮(此时背光也不亮),想了想没有背光的原因(一直以为没有背光,多少能看见点),就一直想着把背光先点亮,经查板子发现三极管开路也不知道是NPN还是PNP,我直接把三极管去掉,导线引到地,开电源后,背光亮的很微弱(一直以为没有背光,多少能看见点),试了一遍引脚屏幕还是不亮。正要放弃时,看到这两个帖子,有按照上面的指示一顿操作,刚开始还是不亮,心想不应该呀,U盾一样的,不应该不亮,我又测了下屏幕的电源才2.5V,这个电源也太低了,我又把5脚芯片焊在原来的位置上,焊好,接通电源,屏幕真的有显示了,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找引脚小结:
1)      找和屏幕引脚一样的资料;
2)      1-5引脚跑下电路基本能确定;
3)      和一个8脚芯片5、6脚相连的肯定是分别是SCK和SDA;
4)      1脚对地接个105电容,2-3脚之间接个105电容;(之前板子上多大的电容不清楚,我是这么接的)
5)      8、9、10引脚可以轮番试一遍;

二、  屏幕指令
void disp8(uchar pag,uchar col, uchar code *k)
{
    ucharj=0,i=0;
    ucharlie;
   lie=col&0xf0;
   lie>>=4;
   write_com(Page_Add+pag); //先写页的地址(数字范围0-7,每页8行)
   write_com(0x10+lie);   //0x1X 设置高四位列地址  列的数字范围是0-127
   write_com(0x00+col&0x0f); //  0x0X 设置低四位列地址
    for(i=0; i<8; i++)
    {
       write_data(k);
    }
}
0x1X为写入列数的高四位,0x0X为写入列数的低四位,如上图要在第2页第2列写入0x91,则步骤:先将A0=0,发送 0xB2 0x10 0x02 ,再将A0=1,发送0x91即可。也就是先设置要写的坐标,再发送数值。
我就搞懂这些,其它那些用的时候,再去深究。代码我用的帖子里,稍微改动了下。

最终效果展示

网友A:
不错,折腾的有成就感

网友:
很好,收藏待用

网友B:
现在要申请这个U盾,已经非常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申请这个U盾,已经非常难咯。

这个还真不清楚,这个是去年换的,现在OLED屏幕也10元左右,爱折腾的都不认得扔这些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折腾的有成就感

疫情在家没有事情做,瞎折腾,浪费了一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