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根TYPE-C数据线

楼主(2022-05-22):
    一根TYPE-C数据线,插手机充电时电流很小,电量几乎不增加,

    品牌竟然是“公牛”!

    还有SN码:

   怀疑是线芯不行,测量两个插头之间四根线的阻值,Vcc这根线的阻值竟然有5Ω左右!将表笔扎进护套里面,发现线芯没有问题,而是TYPE-C插头里面有问题。

    切开TYPE-C插头,这货还挺不错的,线的焊点居然用金属片密封了,还是点焊的,这似乎是正品数据线!

     窗口处有一贴片元件,测量它的阻值刚好是5Ω左右,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它短接:

    插手机试了一下,电流能够达到1.2A以上:

   用烙铁处理切开的口子,不大好看,凑合着用:

        找到了类似的贴子,这个元件是“PPTC自恢复保险”。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573529549280717&wfr=spider&for=pc&searchword=%E4%B8%9D%E5%8D%B0LC%E8%87%AA%E6%81%A2%E5%A4%8D%E4%BF%9D%E9%99%A9

网友:
公牛还出数据线

网友A:
为了限制成疯牛?

网友:
PTC自恢复保险丝坏了。乐视数据线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公牛想尽办法加5Ω电阻,楼主却想办法去拆电阻。

网友B:
我有一根双C头线,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就是不能充电,搞不懂啥意思。

网友:
收破烂收了条2米的苹果C 线 不通剪了C口留1.5米加上A口,能用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根双C头线,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就是不能充电,搞不懂啥意思。

cc口要求比较高 ,不是插上就能充电。AC口的话,只有两根线还能保持0.5A的充电电流。

网友C:
公牛贴牌的吧,感觉公牛不具备生产这个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牛贴牌的吧,感觉公牛不具备生产这个的能力

代工贴牌太多了,

网友:
公牛也作电源线了

网友:
公牛的数据线特价的时候买过几根,比品胜的好点,品胜的TYPC头子那都没有屏蔽罩的,不过,没手机自带的原装线好,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头次见到公牛数据线,以前见到不少实体店卖插座,后来出现灯具配件。

网友:
问题是那个元器件到底是干嘛用的,有了解的说一下,猜测也行啊

网友:
公牛为什么要加电阻呢?难道担心充电速度过快?

网友:
这么大看着不像是识别电阻,还没见过装限流电阻呢

网友:
这个电阻搞什么的,为什么

网友:
公牛加个电阻变母牛了!

楼主:
某宝搜一下,有这个牌子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限制成疯牛?

不大可能,如果是这样限制,充电会异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