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风扇加电池变无线风扇

楼主(2022-05-22):
  有线风扇需要拖着电源线才能用,天气热了就是无线风扇方便,充电的风扇想放哪里吹风都可以。风扇淘宝买的,90多块钱。台扇也是90多,风力比较小。
    加装了12v3ah的锂电池,总共3个电池有9ah的容量了,电流1.6a左右可以连续吹5小时。
   关键是这直流风扇一档相当于220v的交流风扇二档的风力,一档相当于交流电风扇的两档了。下次做个无极调速器把风力调小一点电流就比较小了,电风扇吹的时间也增大。
   淘宝几块钱一块调速板,自己有元件,打样板想做多大功率的调速器都可以,算锻炼一下画板能力

网友A:
改的直流电机吗?

网友B:
用的什么调速板?

网友C:
加装内置电池以后就变成移动风扇了

网友:
还没见过直流风扇的落地风扇的

不过改了电池肯定好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直流电机吗?

本来是直流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调速板?

直流有刷电机调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内置电池以后就变成移动风扇了

是的,直流风扇为了方便,搞个调速器低速用,可以使用10几个钟不用充电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改个装满电池的底盘吧,用几公斤的电池代替原来的配重,相信就能达到方便实用的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改个装满电池的底盘吧,用几公斤的电池代替原来的配重,相信就能达到方便实用的程度了。 ...

现在基本够用了,一档可以使用10小时左右,改调速模块的话可以最长使用10几小时。现在上班时间多,几天才充电一次。

网友E:
原来的是同电阻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是同电阻调速的?

现在是二极管降压调速

楼主:
自制ne555调速模块,频率2k左右,占空比1%-99%左右可调,最后加个场效应管和散热片就ok了。

网友F:
这个风扇我也买了 12V我用 太阳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风扇我也买了 12V我用 太阳能供电

档位不好用,二极管降压发热还浪费电,一档风大噪音大睡不着,有空准备装调速模块

楼主:
加了个模块好用多了,刚开始少装续流二极管造成调速范围小,加装上二极管调速均匀了,有空改下pcb图再另发一个贴

网友G:
我记得 02年左右 那时候各地都喜欢停电,很流行这种12V的大风扇,直接插在电瓶上用,那时候很多电器店都有卖,,,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全部没有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 02年左右 那时候各地都喜欢停电,很流行这种12V的大风扇,直接插在电瓶上用,那时候很多电器店都有 ...

很少 很少停电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使用直流电机的落地风扇,涨姿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米的风扇就是直流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