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玩一会儿温度五六十正常么,怎么让风扇转的快点加强散热呢?

楼主(2022-05-22):
笔记本玩一会儿温度五六十正常么,怎么让风扇转的快点加强散热呢?更换风扇还是设置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百度搜"speedfan"软件,
可以控制风扇转速的,
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speedfan"软件,
可以控制风扇转速的,
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

风扇性能摆在那,如果一直快速转估计温度是会低点,但能不能降到3、40就另说了,当然也可能是硅脂有问题了

网友:
温度正常,不需要加强散热

网友:
温度可以啊

网友:
夏天30度玩游戏70多度算很正常的
好的游戏本还行
我的办公本本 30度室温。待机就是45度
运行程序在60度上下

网友(2022-06-28):
不错不错,效果很明显

网友:
我公司的i7-5600U,常年99度,已经坚持工作两年多了。

网友:
1.温度是正常的!
2.可用温控软件降温,(但降低性能,一般笔记本都有此功能)

网友:
玩游戏的话,处理器和显卡温度升高属于正常情况,但温度长时间大于60度就不正常了,属于典型的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