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光米M1投影机

楼主(2022-05-22):
隔壁买的光米M1投影机,不开机,拆开看看
散热窗口,usb接口、高清接口
遥控窗口
8字电源口
大镜头

wifi模块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屏幕

电源

电源正常

镜头

里面干净
楼下继续

楼主:
隔热玻璃
反光杯
反光杯
放大镜(菲涅尔透镜)

72个灯芯集成在一起
接电源发光
铜的散热器
强制风扇散热

2个小喇叭
反光镜
面板控制板
按键比较耐用,一个都没有坏
结束

楼主:
清晰灰尘装上居然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A:
看来是垃圾价捡的,现在一清灰,居然好了,捡漏了!分辨率多少?

网友:
去年收破烂收了联想小新 T1  20块没遥控效果不错。自己加手动对焦杆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202/20/221524pxmmouumjs2rscpz.jpg

网友:
第一次见拆投影机清理后开机没毛病检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型东西,比较复杂

网友B:
哈哈哈,都是隔壁

网友:
看那大镜头。

网友:
隔壁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都是隔壁

隔壁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垃圾价捡的,现在一清灰,居然好了,捡漏了!分辨率多少?

800*480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垃圾价捡的,现在一清灰,居然好了,捡漏了!分辨率多少?

看喇叭上吸附的铁锈屑来看,这个应该是在废品堆里翻出来的

网友:
瑞芯微的rk3128,非常多的投影再用,看视频是足够的了,但运行点app还是比较慢的。安卓版本貌似从4.4到7.1都有。

36w光源最终呈现的亮度只比掌上的那种dlp技术的投影亮一点,但色彩还是差好多的。推荐有机会搞个dlp技术的投影,就会发现即使同分辨率下,dlp的色彩和清晰度要好不少。其次是3lcd技术的,最好的是3dmd技术的

网友:
捡漏了,超值啊,恭喜恭喜

网友:
垃圾,亮度低,颜色差,边缘模糊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投影仪要效果好至少3千起步。

网友:
真的是洗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