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51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马达电机么?最大承受电压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2022-05-22):
c51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马达电机么?最大承受电压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不能直接驱动。IO整片最大电流20mA。加mos管就行了。8205。你可以从电池保护板上拆。电流能到2A。

网友:
想多了,除非特别小的那种

网友:
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能有多大,通常也就是十来毫安左右,驱动发光二极管还勉强,直接驱动马达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是手机里面的振动马达。

网友:
不行,20ma能干嘛
貌似这问题在隔壁论坛问过?

网友:
真正的小蚂蚁拉大车,上电机驱动IC吧。

网友A:
不要说电机这种负载,就是蜂鸣器、微型继电器这样的微小负荷都没有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电机这种负载,就是蜂鸣器、微型继电器这样的微小负荷都没有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

开漏模式可以直驱蜂鸣器、微型继电器吧?

网友:
一般的单片机肯定是不可以的,即使电流参数够用也不要这么做,因为电机属于电感类电器

网友:
几分钱的一个管,还是不要省了,也不能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漏模式可以直驱蜂鸣器、微型继电器吧?

知道为什么继电器线圈要反并一个二极管不?上百度查查?

网友:
驱动数码管都要通过三极管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为什么继电器线圈要反并一个二极管不?上百度查查?

我用开漏模式不影响用不用那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这就为难单片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开漏模式不影响用不用那个二极管吧?

开漏模式和那个二极管没有关系,你还 不明白的意思:为什么继电器线圈要反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漏模式和那个二极管没有关系,你还 不明白的意思:为什么继电器线圈要反并一个二极管? ...

我不是讨论单片机是否能直驱蜂鸣器微型继电器么?和那个续流二极管有啥关系啊?

网友:
不在意单片机偶尔或经常会挂的可以直接驱动,不介意电路经常会不正常工作的可以直接驱动,其他正常情况下不可以直接驱动,原则上单片机只提供信号,不提供驱动能力。非用自行车驮火车皮也不是不能拖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讨论单片机是否能直驱蜂鸣器微型继电器么?和那个续流二极管有啥关系啊? ...

那我最后再问一句:为什么要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漏模式可以直驱蜂鸣器、微型继电器吧?

1.本楼只讨论单片机端口能否直驱蜂鸣器、继电器的问题,因电机的型号众多不在此范畴内。
2.本楼讨论的电磁式蜂鸣器、继电器仅拟做电阻性负荷引起的电流参数对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的适配性分析,对于电磁型负荷的电压/电流变化以及续流二极管的功能问题不在此范畴内。

对于器件的应用,归根结底要根据器件的参数来设计控制方式,任何没有参数作为使用依据的技术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意义的。

一.下面贴出一种直径12毫米高度6毫米的无源电磁式蜂鸣器的参数,(资料源于百度公开资源,仅供参考)

资料中给出的驱动电流数据为最大35ma,而其他型号的蜂鸣器参考的数据一般也不低压25ma。
就绝大多数单片机而言,IO口无论是开漏模式的拉电流还是推挽模式的输出/输入电流也只有20ma,(5V蜂鸣器输入3.3V电压驱动或串联电阻减小电流的方法不在此讨论范畴内!),如果测试、试验单片机端口直驱蜂鸣器或许可以实现,但综上所述在产品中真的没有见过单片机端口直驱蜂鸣器的案例。
二.再来看看常见的继电器,以最常用的松乐5V继电器SRD-05VDC-SL-C为例:参数如下,可以看出约70ma的驱动电流对于常见的单片机端口而言是无法直接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本楼只讨论单片机端口能否直驱蜂鸣器、继电器的问题,因电机的型号众多不在此范畴内。
2.本楼讨论的电磁 ...

也就是说如果器件的参数能达到使用要求,也是可以直接驱动的呗?我有个有源的小蜂鸣器好像是可以直接驱动没啥影响,以前也直接驱动过一个小的继电器,也能驱动起来,因为玩的少,还没有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