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关于rx8025 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2-05-22):
自从看了看了论坛各种改装帖子后,自己也开始用8025t改晶振,改了不下20多个钟了,也改出了一点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
1.原来的晶振和电容一定要去除干净,再接原来晶振的一脚,但是,对于有些钟来说,只能接某一脚。比如精工sq758w,只允许接左脚,接右脚液晶没显示。又或者,接某一脚耗电会少一点
2.按官方说明文件,有条件最好接上2k电阻和100nf电容,我一个笔筒时钟由于空间所限,都没接上,结果就是走时没有元件齐全的精确,元件齐全的,几个月误差大概2,3秒,没接齐元件的,大概半分钟。

3.晶振实测配上电阻电容后整体3ua/3v以内,有些钟我直接配cr2032单独供电。26ma一年应该能撑7-8年
4.为什么电池单独供电?因为有些钟不能直接并在电池上取电。比如sq758w,真是一个有脾气的钟,电池盒接上晶振后稳压输出从2.5v攀升到3.5v(你没看出,3v稳压后是3.5v,我以为是稳压管坏了,都买好零件,结果把晶振供电拿下,就一切正常),造成液晶重影

或者一些钟,本来耗电是35ua的,加上晶振理论撑死40ua,但确飙升到400ua,而且液晶还黯淡一点。
总结一下,8025是一个很好的芯片,市面上任何钟,从几毛钱到几百块,只要换上这个,都会比原来无源晶振好,当然你配的DS3231就当我没说。

网友:
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
一直想买个这种电波钟 但没买

网友A:
8025据说有假货,三四块的和7 8块的有区别吗?

网友:
哈哈!我用的DS3232,开始程序没写校时.
用了一年蛮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自从用了RX8025,业余制作就不打算用其他IC了

网友:
物美价廉的好芯片。

网友:
大佬,有改好的卖吗?想买一个给家里老人用。

网友:
家里的钟调通过并电容调整,每个月快个几秒,也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

网友:
手上有几块8025芯片,不知道为什么只接3V电压,其他什么都不接,电流也有100多ua,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
问一下无源晶振改8025耗电会大多少?例如我原来2032供电可以用个一年改8025会用多久?

网友:
汽车音响上的时钟一年快半小时 能用这个改吗?

网友:
在普通应用中,通过调整原时钟的晶振电容,也能得到比较好的走时精度,至少做到楼主所说的几个月误差半分钟是没问题的。实在调不好的话,换一颗32768晶振再调电容就行了,成本低廉。而且楼主的方案需要原时钟内部有足够的改装空间(对于电子手表,楼主的方案就玩不转了),甚至还要增设另一组供电电源,太麻烦了。

网友:
走时准确、省电就改。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正准备改呢,谢谢分享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据说有假货,三四块的和7 8块的有区别吗?

我买的8毛8还包邮,贵的都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