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索爱耳机fast-port接头拆开看看

楼主(2022-05-22):
上次将索爱耳机换成了typec接口,留下这个头,看不过眼了,剪开来看看!看看就好!
wechat_upload1653212506628a055a7ef3d
wechat_upload1653212508628a055c1756d
wechat_upload1653212509628a055da00ed
wechat_upload1653212510628a055e6e27d
wechat_upload1653212512628a056028d1d
wechat_upload1653212513628a0561e6dbd
wechat_upload1653212515628a0563de75d
wechat_upload1653212517628a05658614d
wechat_upload1653212519628a056729e4d

网友A:
舍得为老耳机换插头,这耳机音质一定不错

网友B:
之前诺基亚也有个类似结构的耳机数控线插头,用久了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C:
原来接头里面有弹簧。当时USB统一之前,不同厂家耳机和数据线,接头接口不通用。零几年我见过附近市场,不少手机电源加转接头套装。

网友D:
这种接口缺点主要是受潮氧化后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为老耳机换插头,这耳机音质一定不错

音质确实是不错的,而且留着这也没用,现在都没有这接口的设备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诺基亚也有个类似结构的耳机数控线插头,用久了很容易接触不良。

诺机也是这种类似的接头,一直以为是一样的接口,刚好手头有部老诺机,接口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依然保存着我以前P900,还可以使用,通话。有转盘,触摸屏,手写笔,翻盖,小键盘,配套的充电器和蓝牙耳机,那个时候很拉风的一款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口缺点主要是受潮氧化后接触不良!

这个我倒是没遇到,现在的这个,都不知道放多久了,担那几个触点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接头里面有弹簧。当时USB统一之前,不同厂家耳机和数据线,接头接口不通用。零几年我见过附近市场,不 ...

我以为是单独的弹簧的,结果是这么样的结构,是蛮巧妙,不会因弹簧导致接 触不好

网友E:
弹簧设计有创意。

网友F:
这种正品索爱接口用料不错。

网友G:
以前的线材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我第一部手机就是索爱,这个耳机插头和充电插头可以插进去但是不能拔,要向下掰,才能出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诺机也是这种类似的接头,一直以为是一样的接口,刚好手头有部老诺机,接口还是不一样的 ...

前些天我拆了根诺基亚线,插头也是一样的波纹状排针,至于线序定义和索爱的肯定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设计有创意。

确实是很不错的,保证了弹性又避免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正品索爱接口用料不错。

确实,拆的时候都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的线材还是不错的

线材很可以,都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外观看那线很细,拆开来看线芯却并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第一部手机就是索爱,这个耳机插头和充电插头可以插进去但是不能拔,要向下掰,才能出来。 ...

稍微往下一掰,就很好拔了,以前的诺基亚也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些天我拆了根诺基亚线,插头也是一样的波纹状排针,至于线序定义和索爱的肯定是不一样。 ...

这个倒没研究线序如何,但接口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