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黑群和windows哪个好用?主要用来存文件

楼主(2022-05-22):
j1900黑群和windows哪个好用?主要用来存文件

网友A:
会弄就黑群,不会就win.
J1900 有点儿低了,最好向赛扬j4125看齐,直接搭win10要考虑一下未来。win+phpstudy_pro+可道云,基本上也能凑个简单应用的NAS出来。

网友:
J4125的板子可以买谁的!

网友B:
看文件的重要程度,丢了不心疼的就各种黑都无所谓;丢了心疼的就Windows Server;丢了要跳楼的就最好买原厂多盘位NSA组RAID1或60,同时做异地备份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WINDOWS直接开文件共享就行,要是考虑各种设备各种方便各种可DIY,还是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文件的重要程度,丢了不心疼的就各种黑都无所谓;丢了心疼的就Windows Server;丢了要跳楼的就最好买原厂 ...

形容的很到位啊

网友C:
j1900这种性能不适合虚拟化,所以关键看你需要的功能怎么容易实现,如果必须docker,那么就黑裙 如果是win下的软件那么就上win,最傻就是明明需要win非要装个群晖虚拟个win或者玩docker偏要win下虚拟liunx玩docker,这样系统套娃一层层的还以为自己是高玩。最效率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步骤达成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弄就黑群,不会就win.
J1900 有点儿低了,最好向赛扬j4125看齐,直接搭win10要考虑一下未来。win+phpstud ...

不知道什么算复杂应用的nas,如果只拿来备份,可道云被各备份种软件吊打,win只要开共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j1900这种性能不适合虚拟化,所以关键看你需要的功能怎么容易实现,如果必须docker,那么就黑裙 如果是win ...

66666,单存文件还是windows的方便

网友(2023-01-14):
主要看你用法了

网友:
Windows Server 2008就比较不错。至少磁盘格式NTFS拿到哪都能行。不至于特殊文件格式读不出来。至于想要Raid,大家都是软Raid,Windows也支持Raid,性能也还行。

网友:
兄弟,此话怎讲。我最近有跟楼主同样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弄就黑群,不会就win.
J1900 有点儿低了,最好向赛扬j4125看齐,直接搭win10要考虑一下未来。win+phpstud ...

J1900、N3150都香,用不了那么多性能,CPU占用率1%跟4%没啥区别

网友:
emm.....谁推荐win server?我遇见的搞raid0 raid5,替换新盘都恢复不了的。
倒是自己手上两个白群,公司几个核心站点的白群7*24几年了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150T+硬盘,全是J1900黑群晖,当年蜗牛买了10个,4个在用,其他的备着吃灰

网友:
推荐黑群晖,win server也得折腾个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