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充气泵加固改造

楼主(2022-05-22):
台湾产品,以为很牛逼,拆开发现是垃圾。
想着怎么办吧,17个大洋,加固下。

看起来。是老货,但其实里面。很差劲。

线材上有个开关,但是开关的接头都没焊接,意思就是这个气泵压根就不可能开机。

渣渣的塑料齿轮,锌合金支架。,气缸电机都很小。

塑钢泥加固支架,加油润滑

用80a 80v的mos管做一个开关,避免船型开关打火寿命短。输出端并联电容二极管吸收电机的尖峰电压,避免mos烧毁

一共2个开关,船型加上点动
船型打轮胎,点动的打气球。

后来测试了下太热了,里面加个风扇散热,增加寿命。
电机上并联10a 1000v二极管,0.47uf电容吸收断电后尖峰电压,避免mos管烧毁。

这样就有2个二极管,2个电容,双重保护mos管。

试用了好多次,感觉除了没气压表,噪音大以外没啥缺点。

网友:
不错,是大陆生产的台湾货。

网友A:
牌子都没有?哪里是什么台湾货,就是印个繁体字包装盒冒充宝岛的山寨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都没有?哪里是什么台湾货,就是印个繁体字包装盒冒充宝岛的山寨货而已 ...

可怕的,还有电话号码。。。。塑料外壳发黄,包装已经烂了,这个气泵有年代了。只不过是有年代的垃圾。

网友:
就冲这全英文的产品包装来看,山寨是肯定的

网友B:
这个不能长时间打气,不然很快玩完

网友C:
塑料齿轮,玩不了多久的,经不起高强度的使用

网友D:
那个电机的确太小了,扭力有限,气压应该也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紫薯布丁

国内造知道的,出口产品。
理论上气泵是台湾的,
就跟苹果手机一样,国内造但还是美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齿轮,玩不了多久的,经不起高强度的使用

这个塑料齿轮是真塑料是,连杆是尼龙的,齿轮是真塑料。
这个电机也是奇葩,换向器上空一节,后来想想,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电机内置的风扇,结果电机里没风扇,位置却空着。
所以用起来太热了,外面加个风扇聊胜于无。
打打自行车轮胎,打打气球,轻度使用寿命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机的确太小了,扭力有限,气压应该也不会高。

电机测过,凭空打气,不接轮胎,电流7a。差不多80w,打气速度还可以,扭力一般,打小自行车,快打满的时候,可以听出来活塞的速度都慢了,电机声音跟惨叫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长时间打气,不然很快玩完

没改造之前估计打4个汽车轮胎就报废,一次性货色。改造之后打4个轮胎可能可以二三十次。
打打小自行车气球啥的,估计可以用好久

网友:
给自行车打气没问题

网友:
我在马云家80多元买过一个,最高之能上到2.1的气压,还得老半天,效率和能力不如打气筒。现在基本闲置在家。这种小型打气泵给汽车充气基本就是电动玩具的角色。

网友:
买过2.5元的,改过暴力风扇散热,由于抖动太大,而且打气口被堵,后来齿轮损坏丢掉了。

网友:
这质量,还不如我垃圾站里10块买的剪线泵

网友F:
这需要点动吗 打气球都要打半天 点着不累啊

网友:
得到一个宝马车的空气悬挂气泵,准备用来改随车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需要点动吗 打气球都要打半天 点着不累啊

打气球挺快的,我指的是小孩的玩具皮球。直径就20厘米,很快就打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