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vfd的电流

楼主(2022-05-22):
没点亮时,有灯丝电流

电池电压,但是有一个二极管压降,大致是满的,4.2v

灯丝电压

灯丝电流大致83ma,剩下2ma是其他电路耗电

点亮时电流

多了50ma,因为升压24v,需要除以6,所以vfd除了灯丝电流大致消耗电流小于10,ma

网友:
比较省电,VFD屏看着挺舒服

网友:
oled问世前,还是觉得vfd屏显示效果最好

网友:
辉光管、VFD看着都比较舒服的,一般玩这个的也知道这两货费电,也不在乎这点电流,一般都是插着电源用的。
OLED耗电稍微小点,但是效果也差一点。液晶就更差了

网友:
就点几个数码管,不用考虑费电的问题了。

网友:
VFD屏看起来很有科技感,我比较喜欢,但它耗电确实比其他稍微大一些。

网友:
功放板的VFD么

网友:
准备做时钟吗?

网友:
灯丝电流占比最大了。

网友A:
看样子这是成功了 恭喜啊

网友:
现在VFD越来越少了,LCD大行其道,悲哀,OLED的测试仪器还很少见吧,能上得了台面的仪器,玩具类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是成功了 恭喜啊

能用,和成功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