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金士顿SA400S37/240GCN短接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2-05-22):
收了个金士顿240G固态,暴力拆解的,短接指示灯不亮

在线等回复,感谢!!!

网友A:
PS3111的盖标,找相应工具,短接单独的那两个孔,最好是用转接卡,我没有直接上机过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111的盖标,找相应工具,短接单独的那两个孔,最好是用转接卡,我没有直接上机过的经验 ...

短接,板子上灯不亮。能不能收。还没到手,怕掉坑

网友:
没看出这板子上哪有灯

网友(2022-09-16):
应该是能让电脑识别到才是最关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