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扫描机芯石英钟改R8025AC 并用18650通过降压板降压到1.6V供电

楼主(2022-05-22):
买的几元的所谓康巴丝扫描机芯太耗电,测试电流0.5mA,5号碳性电池只能用2个多月
今天改8025AC 并用18650通过降压板降压到1.6V供电,改后正常。
没有商家说的只能用碳性电池的问题 ,寿命和走时准确性以后再回帖。

网友A:
那个降压模块的耗电大于时钟

网友:
看看锂电+dcdc能用几个月

网友:
通过降压模块,期待使用时间。

网友:
续航时间可能会延长。

网友:
能用3个月没有

网友:
有损耗的吧

网友:
有什么低功耗方式么,这个直接转内耗电流有点大吧

网友B:
买个15块左右的机芯,工作电流就小,也没挑电池的说法,品质不赖,用玩具改了一个,表盘小了点。质量可以。还有一个10块钱左右方形液晶的温湿度计,用ETC里面可充电那个电池+一块长方形玻璃茶色太阳板,还有一个低功耗降压芯片,管不了多久,室内充电效果差。

网友:
只要是不漏液的电池都可以,推荐用碳性,是因为钢壳碳性电池防漏液表现好,比如东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降压模块的耗电大于时钟

不要降压模块啦,一颗类似ME6206A15搞定。8uA静态电流。

网友:
没看出来怎么改8025AC 。

网友:
8025ac没有温补   精度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降压模块的耗电大于时钟

我也赞同,小电流还是别用充电电池和降压模块了

网友:
有些因小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15块左右的机芯,工作电流就小,也没挑电池的说法,品质不赖,用玩具改了一个,表盘小了点。质量可以。 ...

霸王的机芯是比康巴丝的耗电低,确实是要买十多元以上的机芯才行

网友:
时钟是一下一下的这种突发的耗电,整点不是开关的电源可能好一些

网友:
扫秒的是费电,就是噪音小不吵的慌。我是把手机电池串了个红光led来省电池用。

网友:
“商家说的只能用碳性电池”

都是炒作

网友: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要用高效同步降压的,还得是低静态电流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