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话“甜眯秘”,生活甜蜜蜜——汉达尔S818可视电话拆解

楼主(2022-05-22):
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从此人们告别了距离的阻碍,即使在遥远的千里之外,也可以与亲朋好友联系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视电话出现,结束了“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尴尬
但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将电话这一往日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彻底边缘化

外包装是一个很大的黑色盒子,上面有产品图案表示该设备最大卖点——可视电话

该电话发售价格要1298元,对于一款电话座机,实在是不便宜

先来看看设备本身的样子,外形基本和一般座机无异

打开翻盖可以看到一块大屏,旁边是摄像头、闪光灯和两侧的扬声器
除了一般的电话线接口外,还有TF卡槽、USB A型母口和一个MiniUSB接口,当然作为一款可视电话,少不了外接电源插口

而电源适配器来自万利达,规格为5V/1A,符合LPS标准

电话背面是型号标贴和进网许可,进网许可上的型号为P600,和实际设备的型号不符,可能是代工厂只做了一个型号的认证

右侧应该是给带金融功能的版本预留的SAM卡槽,拆解的这款不带金融功能,所以空空如也

从参数表中可以得知这款可视电话使用H.324协议,图像编码采用H.263编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H.265也已经普及了
由于该设备开发时拨号上网已经基本淘汰,所以Modem部分没有设计成最新的V.92协议(56kbps),而是老一代的V.34协议(33.6kbps)
设备搭载30万像素的VGA摄像头,分辨率为640*480,而液晶屏是QVGA规格,分辨率为320*240,3.5寸在那个年代实属不小

楼主:
下面开始拆解,总共四个螺丝和少量的卡扣,所以非常好拆,要是那个时代有ifixit之类的自媒体的话,估计能拿个可维修性满分

整机结构并不比普通座机复杂多少,可能是由于座机使用场景基本固定,没有锂电池,只有一颗小小的CR1220 RTC时钟电池

主板特写,可以看到处理器、内存、RTC电池和两组继电器,以及一些外围芯片

屏幕排线拆分成小条,方便穿过转轴,和以前的电子词典有点类似,排线来自CFMG飞跃联合科技集团

三星S3C2413XL处理器,内置主频266MHz的ARM926EJ-S核心,指令和数据缓存各8KB,集成了200万像素ISP和8位的BT656接口,采用0.13um(130nm)制程,现在看来是有些落后了

ISSI IS42S32200E-6TL,64Mb(8MB) SDRAM,最高支持PC166规格

Skyworks ISOModem嵌入式调制解调器,包含Si2438和Si3018两颗芯片,其中控制芯片Si2438是对Modem通信进行控制并提供与微控制器的通信接口,DAA芯片Si3018则是将数字信号调制为模拟信号后输出,或是将接收的模拟信号解调为数字信号

德州仪器TLV320AIC23B是一款支持8-96kHZ采样率的高集成度立体声音频Codec芯片,在48kHz采样率下信噪比可达90db(ADC)/100db(DAC)

Skyworks Si3000是一款针对语音通话设计的Codec芯片,支持32Ω听筒驱动,能直连Si30xx系列DAA,可以看出各项参数明显弱于上面的TLV320AIC23B

这里出现了两颗Codec芯片,其中TLV320AIC23B挂在S3C2414XL处理器下,在可视通话和多媒体播放等状态使用,而Si3000直连Modem芯片Si2438,在拨打普通电话时使用

宏发JRC-27F/005-S继电器,线圈电压5V

主板背面只有一颗SST39VF3201 4MB并行NOR闪存芯片

键盘PCB背面光秃秃的没有元件,共有8颗螺丝固定,所以不会像卡扣固定的设备一样长时间之后松动影响键盘手感,键盘一旁是8Ω的免提扬声器

键盘导电橡胶较厚,看起来质量不错,以至于直到现在仍然有不错的按键手感,美中不足的是手感略有些偏硬

键盘PCB左上角的LED通过导光板导光到外壳转轴部分,起到来电提醒等功能

屏轴是和笔记本电脑类似的金属结构,而非一般座机上的塑料转轴,至今丝毫没有松动,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主界面和功能手机差不多,还能显示节日(居然连国际电信日都有)

功能还挺多的,有通讯录、通话记录、音乐、相机、监控、万年历和小秘书(闹钟)等

相机因为只有30万像素,而且噪点有点多,质量放到现在基本没法看

日历能显示农历和星期,还算直观

小秘书功能其实更像是闹钟,可以设置提醒时间

哪怕没有可视电话的功能,带通讯录的座机也是非常实用,不用翻手机出来找号码了

通话记录功能也是普通座机没有的,不怕漏接电话了

由于采用的是H.324协议,所以可视电话功能不需要特别开通,只需要对端也是支持H.324的终端即可

网友:
不错,当年土豪用的东西,真是;当年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

网友A:
我有个广信P1,和这个功能类似,安卓系统,2+16的,居然还可以刷快手。。上微信。
双卡双待全网通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广信P1,和这个功能类似,安卓系统,2+16的,居然还可以刷快手。。上微信。
双卡双待全网通4G ...

手头也有一台,但有点问题,开机卡青想二字,你有刷机包么

网友:
PSTN可视电话?

楼主:
对,内部结构其实和当年的拨号猫更为接近

网友:
当年可是个高档设备。我第一次看见。

网友B:
这个是哪一年的东西呢?当时肯定是高级货。

网友:
应该是微信的出现,导致可视电话被边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哪一年的东西呢?当时肯定是高级货。

大约2008-2010年间的产品,网上还可以找到上一代产品P600的评测(https://tech.sina.com.cn/h/2008-10-21/1825843833.shtml),上一代产品为分体机,须外接听筒,而这次拆的就是和一般电话类似的一体机了(但还继续用P600的进网许可,内部结构应该没有太大改变)

网友:
的确内部结构其实和当年的拨号猫更为接近

网友:
想当年,我LP在美国读书时,我们通过微信打可视电话,那时还没有4G、5G,不管是用WiFi还是3G,视频不够流畅。。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高价可视电话,有些概念炒作。

网友:
话说这个电话用什么传输图像呢?33.6K猫吗?08-10年拨号基本上都淘汰了

网友:
这玩意好像没有流行起来就死亡了!

网友:
曾经,这是科幻小说的稀罕物

网友:
同是武汉的顶一下,做工很好,被手机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