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夹头死活敲不下来,

楼主(2022-05-22):
如上,5298的夹头,下不来,谁有好方法,

网友:
暴力破拆吧 锤子 或者角磨机

网友:
用切割法,一分为二。

你不要告诉我,只是想拆出来看看。

网友:
看来没有有好办法的。

网友:
捋,用力的捋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是要拆下来夹头,还是夹头上的钻头之类的拆不下来了?照片看看

网友B:
是钻头卡住了?我用的办法是喷上WD-40,用纸巾包几层,再用塑料袋套一层,再用橡皮筋绑上封口,放1天到2天,很容易就能弄松了

网友C:
L形六角扳手, 然后找一米长的钢管, 使劲捋, 要不钻坏, 要不夹头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钻头卡住了?我用的办法是喷上WD-40,用纸巾包几层,再用塑料袋套一层,再用橡皮筋绑上封口,放1天到2天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形六角扳手, 然后找一米长的钢管, 使劲捋, 要不钻坏, 要不夹头下来.

大哥,重点是“要不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形六角扳手, 然后找一米长的钢管, 使劲捋, 要不钻坏, 要不夹头下来.

威客士130的夹头我就这么取下来的,当时做好了干爆变速箱的心里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是要拆下来夹头,还是夹头上的钻头之类的拆不下来了?照片看看 ...

想换个棘轮夹头试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钻头卡住了?我用的办法是喷上WD-40,用纸巾包几层,再用塑料袋套一层,再用橡皮筋绑上封口,放1天到2天 ...

等我干完这几天的活,我试试,有瓶子WD40还没开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形六角扳手, 然后找一米长的钢管, 使劲捋, 要不钻坏, 要不夹头下来.

用个长的内六角,我感觉都要把钻拧坏,里面有一种吱吱的变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