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简易直流电压表

楼主(2022-05-22):
在某宝买的三线数字直流电压表已经一年多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前几天偶得一个LED吊灯驱动电源,比较合适,所以就拆了来用。

原材料

原材料

原材料

使用工具

准备工具

准备工具

划线打孔

划线打孔

划线打孔

锯开

割开

割开

修整

修整

修整

用热熔胶枪安装上

装好

装好

测试

测试

测试

完成,封装。

完工

完工

网友:
精神可嘉,工艺有待提高,装个盒子也没想出能干啥,这个适合长期显示,临时测量还是万用表顺手吧

网友:
你还不如把它改到个插座上页面来的痛快

网友:
买个电磨,速度高, 切塑料比电钻方便、高效。

网友:
这窗口开的不咋精细啊

网友:
为什么要装个盒子

网友:
这个大小的,把PVC线槽切一段两边封口就行了,体积还能做到更小,然后内置块小电池供电,测量的线焊上香蕉母座引出就行了。

网友:
你的卡尺数度不高啊,居然能大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