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保养时, 多了个簧片零件出来,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2-05-22):
2017年 双11, 败的 5401
也跟了我快5年了,今天 有时间 保养一下, 前面已经 保养过一次。
然后 发现, 有个零件 不知道是哪里的?
求指点。

------------------------------------------------

根据坛里大侠的指点,已经找到安装位置了:

网友A:
反正多出来,
是我的话,直接扔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多出来,
是我的话,直接扔掉它。

大哥, 不行呀。

网友:
档位切换钮的定位卡
猜的,但应该不会错

网友:
看着像个弹簧,是不是那个换挡的旋钮下面的?换个档,弹簧咔哒一下,有档位感。

网友:
再拆开看看吗,说不定还能多出个啥来

楼主:
谢谢大伙的指点,

确实是  换档那里的。已经安装到位了。

网友B:
多拆几次,会不会多一台大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拆几次,会不会多一台大有?

应该会的,一台壳,一堆芯

网友:
我还没看下面我猜开关那里了

网友:
开关这里都没加润滑脂也叫保养

网友:
赚了  下次在拆一次多个定子出来,拆铜卖

网友:
刚刚刷到硬先生在拆喜利得电锤,觉得似曾相识,然后就来找你了
上万元的喜利得电锤,一个小疏忽也许就能导致它罢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65636f6d6d656e64.1

网友C:
保养加的什么牌子润滑脂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还没保养过电动工具,都是个人用,使用强度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的指点,

确实是  换档那里的。已经安装到位了。

老款的5401确实不错,包括电池也比现在出来的强。

自从总理视察该厂后,就直接飘了;品控一年不如一年,起初只是简单漏油,后来断轴都时有发生。

最大问题来自于电池,原来用进口的,后来改用力神,再后来用比克、亿纬也能忍了,最新款使用的电池查不到,单节放电不足5C;虽然整体内阻差异不大,但平衡充后电压出现0.2-0.6V差异-------明显是玩套路,一块电池相当于一台单机。

满满的套路在海鲜市场,没有该厂授意-----这些卖家敢8折以下卖吗?法务能让这些卖家倾家荡产。

通过几位网友寄过来的新机拆解发现,该厂旗舰店出售的新机质量差强人意,输出动力均值差异较大,一台是1.55J,一台是1.73J,仔细检查判定来自传动轴公差。
而,来自海鲜市场的就好玩了,注入油脂非“沸腾加注法”直接挂壁,传动轴肉眼看出质量问题:斑点、磨损等痕迹,外壳不合缝---油脂外溢,等等问题一大堆。
---------可以大胆猜测,海鲜市场的产品都是瑕疵品组装的!!!销售可以不背负责任----海鲜市场规则所限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养加的什么牌子润滑脂

是在 本地 专门维修电动工具的店里买的。

感觉 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的5401确实不错,包括电池也比现在出来的强。

自从总理视察该厂后,就直接飘了;品控一年不如一年, ...

    原来 还有 内M,   今天知道了好多。

网友:
现在的大有质量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