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盟IBR-690全千兆企业级路由拆解

楼主(2022-05-22):
所谓全千兆是假的 cpu是mt7620 64M+8M 千兆螃蟹交换芯片

网友:
7620开启硬件nat能达到多少转发率?

网友A:
说的没毛病啊!是全千兆啊!7620自带2.4G看刷个7620的其它固件看能不能有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毛病啊!是全千兆啊!7620自带2.4G看刷个7620的其它固件看能不能有无线 ...

太搞笑了

网友:
不错的说,补齐元件有希望不?

网友:
主板标签上那么大的一个NBR900G字样,用的锐捷主板刷机来的, 还不如NBR700G给力

网友:
有多搞笑?这硬件nat不是应该不过7620才对吗?

网友:
维盟也就固件值钱了

网友:
我们公司同款,偶尔会断网,拨电重启恢复,

网友:
企业级就是整个大壳子

网友:
别说,7620开启硬件加速还真能跑千兆。

网友:
这种东西都是垃圾,还企业级?带机量一上就拉死,以前单位用过一台艾泰貌似比这个还好一点,每天9点上班,9点10分准时死机,网倒是不断,但是管理页面就打不开了。后来换成华为的AR系列企业级,基本上除了升级固件就没有重启过,也没有死过,带机量300+。

网友:
看做工像是低端产品。

网友:
挂个企业就高大上了

网友:
wan没有千兆的话也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都是买系统的。硬件一步步了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

网友:
硬件不够、外挂来凑。
7620+叫花鸡芯片=千兆漏油器

网友:
肚大腹中空啊,7620还好啊,

网友:
维盟的东西不错,价格不高用着还不错,用过几个,感觉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