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一支角铝 准备布线

楼主(2022-05-22):
拖链貌似买大了   但小了又怕塞不进线

4芯电机用线买的是国标,可能这个线买大了

手头本来有一支角铝  太大太厚实了,配限位开关有点大材小用   于是方圆5公里内找到的唯一的1种小尺寸角铝   还是店家卖剩了的唯一的一支
还是砂银的表面

电子手轮也快完成了   准备重新做一版
以前的玩具三轴驱动297+298  带动光驱电机是刹刹水的    老站里的图  满满的记忆

现在打算用来推57步进      准备升级强化一下

最头疼画板子了

网友A:
您这个雕刻机是用光驱改的?

网友A:
就一个激光头用57太奢侈了吧?

网友:
不明觉厉,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雕刻机是用光驱改的?

这个是的,2个光驱+1个软驱
软驱机芯切割过  否则太大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激光头用57太奢侈了吧?

最近整了个新玩具   3轴57的

虽然有正式的57驱动器  目前还用不上,所以拿以前的297298驱动来调试用
也说不上调试   只是帮助确定限位开关位置, 还没布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整了个新玩具   3轴57的

虽然有正式的57驱动器  目前还用不上,所以拿以前的297298驱动来调试用

是扭矩不够用吗?57用在激光雕刻机上太奢侈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2个光驱+1个软驱
软驱机芯切割过  否则太大太重

lz咋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扭矩不够用吗?57用在激光雕刻机上太奢侈了吧

可能是我还没上图吧

这个光驱CNC是以前做的玩具,
现在有个更大些的玩具  三轴是57  铝板框架

自己打算做些小调整  主轴换了,还要准备主轴控制器
AC电源的   不好搞

楼主:
这类DIY网上有很多例,难点在第三轴的制作

光驱丝杆带不了什么负载   必须够轻才行
所以光驱CNC的最合适主轴是激光管  烧刻,雕刻几乎是不可能

也有很多做写字机的。。。那负载只是一支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还没上图吧

这个光驱CNC是以前做的玩具,

赶紧上图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上图观摩一下

时间少 只能见缝插针搞一下,目前都还开不起来  心情都没有了

切割了些小角铝

晚上反复烧脑   开关位置又重新调整了,现在Z轴下端的开关还想不好怎么搞

不想拆机架  也不想在主结构件上打洞   开关还想放在极限位置,3毫米以内

结果就是各种纠结

楼主:
Z 轴下端的开关   不知怎么搞才好    空间太小了
总共才60mm毫米的行程不想多浪费

当然直接在结构件上打洞是可以解决的

其它位置的都已确定了 ,    做了几个开关支架   耗去半天时间

全螺丝连接

2个X准备直接固定在结构件上,由于手电钻太大 还够不到开孔位置

郁闷

楼主:
发现 Z+支架干涉了 ,重新挪了微动开关的位置
调整了个别开关位置  全部确定了
有点妥协  个别开关直接固定在结构件上,不过还是尽可能的兼顾外观

发现居然没有M2M2.5的丝锥  闪电下单买了
即将开始进入布线工作
机子应该快能动起来了

网友B:
你这是准备做雕刻机还是激光?恕我直言这样的材料雕刻根本不能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准备做雕刻机还是激光?恕我直言这样的材料雕刻根本不能胜任的.

何兄? 好久不见!

一个龙门新玩具    光轴才16
反正是个玩具  凑合用了  啃啃木材塑料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兄? 好久不见!

一个龙门新玩具    光轴才16

哈哈!很荣幸你还记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荣幸你还记得我

怎会忘呢   自制雕刻机方面何兄也算早的一批

茶是要从头学起了  已经忘差不多了  有些程序都没保存

楼主:
布线工作接近尾声   还没通电测试
拖链还没套上  感觉事情还有一大堆

楼主(2022-07-05):
原来X开关固定在滑块上的方案  有点失败,差了5毫米左右
虽然加长触臂可以弥补   但自己不会满意,决定改方案重做

比画了下新买的小角铝   发现正合适
利用滑块上的孔  正好攻成M5,小角铝正好贴在滑块上  它的宽度也正好够安装微动开关——做2个M2的丝孔
一直仅靠手头一把12V手电钻在折腾打孔

孔已事先处理好   然后就是一刀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