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R11明纬可调电源自己手欠不小心让输出端短路了如何维修

楼主(2022-05-22):
朋友送了我一个改好的明纬电源,因为自己手欠不小心让输出端短路了,现在可以开机电压有显示也可调到90V,但是无电流输出了电源型号是S-350-R11,有大神知道该怎么修好吗?

楼主:
怕自己在修的时候烧毁电源特别组装了漏保插座。

楼主:
整机看零件外观和背面图没有发现有虚焊和烧毁的痕迹。

网友:
没有输出短路保护的电源不要也罢…

网友A:
有电压没电流是怎么确认的?靠电源上的表头吗?
感觉是表头有线路烧毁了
万用表量下面板上的输出端子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负载(可以串上万用表电流档)跳过表头直接接电源原来的输出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没电流是怎么确认的?靠电源上的表头吗?
感觉是表头有线路烧毁了
万用表量下面板上的输出端子有没有 ...

就是表头显示有电压,万用表测试也有和表头一样电压,但是带不动一个24V0.2A的散热风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接负载后输出端子用万用表测还是显示24V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后输出端子用万用表测还是显示24V吗?

感觉是输出线烧断了,不可能出现电压24,带载后24,却没电流的情况。
欧姆定律又不归表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输出线烧断了,不可能出现电压24,带载后24,却没电流的情况。
欧姆定律又不归表头管。。。 ...

我上面说了,表头输出端如果没电压,直接跳过表头接负载测试
然后,他在空载的情况下测得表头是有电压输出的
所以我才叫他在带载的情况下再测一次,要是没有,还是要跳过表头,这是一个检测故障出在哪的过程
当然,有经验的人是直接跳过以上步骤,去掉表头看电源能不能带载了,这种人也不会来发帖子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怕自己在修的时候烧毁电源特别组装了漏保插座。

一看到你的漏宝,我就笑了。
63a的漏保,这一万多瓦的功率保护,而且脱扣还得20分钟,这63a一万多瓦的加在这个350瓦的电源上,要想漏报跳闸,要么漏电,要么这个电源都炸成灰了。
这不是保护电源而是在保护楼主你自己不触电吧?!

网友:
查图片中红线部分,应该是烧断了,或是线断或是焊点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后输出端子用万用表测还是显示24V吗?

还是显示23.7伏

楼主:
万用表测试输出端也有电压,而且还可以调高或调低电压,因为没有外壳散热所以就调到40V而已,但是就是带不动散热风扇有图为证,10楼朋友说的方法等睡醒了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你的漏宝,我就笑了。
63a的漏保,这一万多瓦的功率保护,而且脱扣还得20分钟,这63a一万多瓦的加 ...

主要是没有灯泡和被电怕了才这样搞一个来做安全防护。

网友:
风扇坏了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你的漏宝,我就笑了。
63a的漏保,这一万多瓦的功率保护,而且脱扣还得20分钟,这63a一万多瓦的加 ...

你说的内容有点问题哦!

网友:
我看见标题就笑了,这个电源,谁家不是次次短路调电流?谁的坏了?

至少,我的就随便短路。不会坏

楼主:
风扇确定是好的,用12伏电瓶测试过的,现在把风扇直接焊接在输出端的100V470UF输出电容处还是不转,万用表也跳过表头线路在原来的输出端子测量也有跟表头显示一样的电压,有电压没有电流这个现象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确定是好的,用12伏电瓶测试过的,现在把风扇直接焊接在输出端的100V470UF输出电容处还是不转,万用表 ...

测下整流二极管吧
另外找个灯泡这类阻性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