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待机(睡眠)后就黑屏不会显示桌面

楼主(2022-05-22):
电脑待机(睡眠)后 就黑屏不会显示桌面 这么搞

网友:
正常睡眠后就应该黑屏。是唤不醒吗?

网友A:
我的电脑半个小时不用也是需要点击鼠标再点击登陆才能进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半个小时不用也是需要点击鼠标再点击登陆才能进桌面。

你这个是电脑的电源管理上设置了半小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而且也设置了在休眠状态唤醒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不需要休眠其实可以直接设置成-从不,单单选择多少分钟后关闭显示器也可以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电脑的电源管理上设置了半小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而且也设置了在休眠状态唤醒时候需要输入密码, ...

我觉得设置一定时间进入休眠状态还挺好的连机械硬盘和风扇都停止运行了唤醒速度也比开机快一些。

网友:
不介意费电,就用4楼的方法。

网友:
电源管理设置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事睡眠唤不醒?

网友:
我的3470+Z77+6850,装win11后,休眠唤醒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