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负载仪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2):
更换散热器换了mos管后,电压偏大一倍,现在是7805发热严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运放 7805 431都代换过,下面两个脚装上板子上测试是短路的!这个是不是开源的,板子已经烧坏铜模了,我想重新打个空白板子搬板!不知道能不能弄到打板文件!

网友:
既然有短路,那直接1V5A烧鸡找出短路的地方先啊

网友:
如果是双面板一般是不会烧到PCB击穿短路,应该问题点不大,没必要动大手术,既然有那么多的明显迹象找问题点不太难的.短路是带电测试短路还是断电测试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