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路由b70刷了openwrt无线好像有问题??

楼主(2022-05-22):
之前小黄鱼上面收的一台机子,天线没了外壳也裂了,直接拆出裸板用了
没接天线测试了一下,手机就距离主板10cm,2.4G信号奇差,只有两格左右,5G信号却是满格,以为可能是没接天线功放没工作,当时重新接了天线,5Ghz正常有866mbps信号也正常,2.4Ghz连接速率只有144mbps,达不到300mbps。不知道没接天线测试的时候会不会烧功放??怀疑可能是频道带宽的问题

极路由系统也不能调无线频道带宽,于是今天花了一个下午root刷机,刷了breed和openwrt,这个系统挺清新的还不错。

进了系统发现openwrt里面2.4Ghz射频功率只有6mw,
6mw?8dbm?可是2.4G信号好像没问题,没有信号异常的情况,频道带宽调成40mhz连接速率最高才144mbps,没有300mbps

小米11有2*2的WiFi模块,连接k2pa2都有400mbps速率。——openwrt里面有个强制40mhz的选项打开后才勉强能达到300mbps,速率还是不稳定,有没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两个极路由3,一个极1s。刷过Padavan,DD-WRT,Tomato,LEDE,石像鬼,Open-WRT,X-WRT.陆陆续续用了近三年,后来又换成官方原版的固件了

网友:
记得以前说openwrt的无线不带功放驱动,所以无线弱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反正我自己用的都是刷的openwrt,暂时没啥问题

网友:
openwrt2.4G就这样,默认20MHz,好在穿透性强,平时都连5G无所谓。非要40MHz就刷其他系统呗,padavan、SWRT、集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