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哪里可以下载thinkcentre原始系统?

楼主(2022-05-22):
如题,哪里可以下载thinkcentre原始系统?有台机器要重装,原版系统可以激活,现在是下载不到,狗日的某想注册用户总是让我证明不是机器人,底下只有个确定按钮,最后一步总是卡住,据说需要国外下载,现在可不敢了

网友:
好像英文网站可以, 弄过一次还要提交ticket, 下了10多G, 后来发现没啥用

网友:
强迫症或单位有要求的付费让售后装,不是则全新安装也就几分钟,数字激活也不比OEM差。现在拿到新机器一律自己装一次,原厂一堆垃圾软件才是真的烦。

网友:
为什么非要原始系统,不能另外换个系统解决问题吗

网友:
激活看得是授权不是系统(当然得对照key去装对应的版本),所以没必要找原装(除非整合了专用驱动)

网友A:
之前 THINKPAD T43下载了原版的XP系统,好几张CD。后来又下载 了OEM的那种系统,就是没有驱动的只有系统并且装完系统能够直接激活的那种。
再后来就感觉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这好像有个8.1还是个啥啊,据说是联想的,不知道您 要什么系统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 THINKPAD T43下载了原版的XP系统,好几张CD。后来又下载 了OEM的那种系统,就是没有驱动的只有系统并 ...

谢谢啦,暂时不要了,已对联想失去耐性,没有原始的算求,已装ltsc,干干净净啥都没有,貌似比原装还好用

网友:
数字激活后  就再也不需要  原厂的安装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