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在J3710平台装win7?

楼主(2022-05-22):
如题,如何在J3710平台装win7? 虽然也按说明注入了usb3驱动,但是进了安装界面,键盘鼠标都卡死,无法下一步,这怎么搞?

网友:
不是

ghost吗

网友:
1、PS/2鼠标键盘
2、在PE环境下使用WinNTSetup分布完系统后用驱动总裁注入XHCI驱动
3、用全集成的第三方定制WIN7

网友:
记得是没有USB3.0的驱动吧?板子上应该有USB2.0的接口吧,用那个试试呢?

网友:
4楼方案不错,应该行得通

网友:
用新一些的ghostwin7版本

网友:
换个镜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