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小区中等楼层80吨二次供水加压系统实拍

楼主(2022-05-2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多段分级加压

楼主:
高手多!再找一下还有不足的地方

网友A:
怎么看着进线那么小呢

网友:
压力加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进线那么小呢

高手多!一眼看出问题。因为二个电箱,一个电箱3个泵

楼主:
高手多!一眼看出问题。因为二个电箱,一个电箱3个泵

网友B:
60吨水箱壁厚多少呢?

网友:
一直以为二次加压不用水箱,见笑了~~

网友:
只看到一个变频器,不是一泵一变频器,控制器根据主管压力判断开多少台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吨水箱壁厚多少呢?

一毫米左右,就是不知道多年以后 会不会重金属超标

网友D:
水箱不知道啥材料,304不锈钢?

网友:
楼越盖越高,不加压顶楼没自来水用,加压管道又得承受压力,比常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毫米左右,就是不知道多年以后 会不会重金属超标

环保人士关心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长知识。

网友:
这个压力定的是多少呢

网友:
    这种用水量变化非常大的供水系统往往会用一变多工的系统来供水,可以由变频器来控制,也可以用专门的控制器来控制,控制方式很简单粗暴,就是由控制器根据水压来决定水泵的多少,这种系统里的变频器是一直工作在PID模式的,如果变频器到了50HZ还是不能满足水压要求的话控制器就会启动一个工频水泵,如果水压还是低的话就再启动一个工频水泵,以此类推直至启动全部水泵,变频水泵负责微调水量来稳定水压。切断水泵也是同样道理,水压过高就降低变频水泵的频率,降到最低水压还是高的话就切掉一个工频水泵,以此类推;但是变频器不停机,如果最后用水量为零的话变频器会逐渐降低频率直至到零,最后进入睡眠状态,直到有人用水时压力变化才启动变频水泵。
    至于变频器带动的水泵是哪一个,有些控制器是有轮换机制的,不会固定用一个水泵,工频水泵的顺序也是轮换的,以此保证水泵的寿命均衡。至于控制器,有专门的多泵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器和每个水泵都有单独的接口;有些变频器也有多泵恒压供水功能,往往是通过增加专门的扩展板来实现多泵控制功能,当然也是要配合参数调节。

网友:
为什么水箱上面都是大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吨水箱壁厚多少呢?

感谢打赏,哪天方便时量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箱不知道啥材料,304不锈钢?

304很贵的,而且硬度低了点。普通的没加热使用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