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led恒流电源能拿来当电动车充电器吗?

楼主(2022-05-23):
电摩是48v的,用的15串铁锂。。。原本有个充电器,但是感觉太慢

今天翻出来一个大功率led驱动,明伟的,刚好54v  4a,直接拿这个给电池充电行不??也是恒流啊,电压也刚好~~~

就是这种,正经的明纬,我拆开看了的~~全灌胶用料扎实,绝对横流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只不过你所谓的驱动很可能。是个稳压电源,过流就保护。

电池电不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看超过限流是否保护。只要正负极不接错,又不会炸。

网友:
有恒流恒压功能应该可以,而且终止电压也蛮合适

网友B:
能充也不敢用呀,这样用不会充满自停,你知道什么时候充满呢,如果不自停,各种危险等着你。

网友C:
你敢空载通电,这电源都敢自爆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敢空载通电,这电源都敢自爆给你看

不会吧...这电源我有好几个...质量杠杠的啊~~全灌胶,空载绝不会炸~~而且功率足够就是这种,只不过我那个是2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也不敢用呀,这样用不会充满自停,你知道什么时候充满呢,如果不自停,各种危险等着你。 ...

不会啊,恒流源随着电压升高,电流会自动变小的~~电池电压到54v,自然电流就为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只不过你所谓的驱动很可能。是个稳压电源,过流就保护。

电池电不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

补了图~~~正宗明纬,恒流可调驱动~~电压电流均可微调的高级货

网友:
这个可以用的,电压可以微调
1 最好调整到比目标电压低2到3v,电池寿命会长点。
2 电池内阻大的最好电流小点,不然电池发热严重
3 电池不一致的,电流也不能大,单节电池容易过压,电池容易报废
4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这个没有预充电功能,最好用普通充电器充到一定电压后再用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用,但是电池电压特别低的时候,最好调小电流。

网友:
48V铁锂应该是16串哦。

网友:
恒流系统负载电流恒定,不随电压电阻变化,充电器在电池开始充电是大电流,冲到终末期时,应当进入小电流浮冲状态,直接用恒流冲对电池不好

网友:
认为可以在监测电流电压的情况下试试

网友:
正好缺个电源,赠我一个你不心疼

网友:
这个最好是测试一下再上稳点

网友:
可以充锂电,恒流恒压,并且这个电源电压电流都能微调

网友:
缺电源临时应急可以用,长期不建议.家里备个3A左右的充电器也不贵的,小电流充电能使电池更长寿.土豪可以忽略.

网友:
不能的,它没有截止充电的。

网友:
要加二极管,而且只能当傻充用,保护全靠电池保护板了

网友:
输出端加电压电流表监测 ,铁锂也有保护板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