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A8笔记本不开机,一颗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5-23):
邻居送修一台2013年的三星A8笔记本,键盘都坏了。插充电器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拆机再插充电器测试主板电源输入端无电压,忘记拍图了,手摸主板一位置发烫

万用表直接测试发烫位置的滤波电容两端,阻值为0(忽略表笔正负)

拆下发烫的电容阻值恢复正常

找个同大小的0805封装耐压值超过20V的电容,焊回主板再测试阻值正常,其实也可以不用补

通用试机,开机了

装好所有部件,完美修复不开机

END

网友:
这种小电容引起的问题不少

网友A:
切脉大法----手摸主板一位置发烫

网友:
这本够老的了

网友:
哈,又出现了,绿波电龙!

网友:
技术娴熟,很赞

网友B:
电容你怎么焊的这么干净

网友C:
清理一下灰尘吧

脏   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还真不少

网友:
最难查的就是贴片元器件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一下灰尘吧

脏   容易出问题

明显的灰尘已清理过,没有拍最后装机时的主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你怎么焊的这么干净

热风枪吹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脉大法----手摸主板一位置发烫

没有图纸,电源输入后短路,肯定有零件发烫的

网友(2022-07-01):
厉害啦!哥们!手机和笔记本都能搞!

网友:
我决定把你的帖子全部都要回复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不少

网友:
问题来了,这颗电容怎么短路的呢?

网友:
2010年的惠普CQ41还在服役,除了电池坏,反应慢,其他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