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常用5号、7号电池特性比较以及测试方法与细节

楼主(2022-05-23):
前段时间遇到了电池捡漏,并且第一次听说了锂铁电池这个新生物。考虑到手头的镍氢电池越来越不给力,于是打算进行一次更新,因此查阅了一些资料。由于数码之家不支持MarkDown,展现数据有些麻烦,在此只给出一些结论信息。同时也阐述一下所见到的一些测试方法中的细节问题。

对于电池内阻的测量,有交流法和直流法。交流法施加1Khz的交流信号,直流法测得不同放电电流时的端电压。电池内阻主要由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两部分构成。

  • 在 《GB/T 8897.1-2021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 》的附录G  标准放电电压-定义和确定方法中提到对于一个给定的电化学体系,其标准放电电压U,是特定的。它是与电池大小和内部结构无关的特性电压,仅与电池的电荷迁移反应有关。放电电阻越大,测得的放电容量约接近真实容量。并给出不同体系的标准放电电压。

    电化学体系字母无字母LF
    标准放电电压1.30V1.30V1.48V
  • 在 《GB/T 8897.2-2021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 》中,R20P、R20S、LR20、R14P、R14S、LR14、R6P、R6S、LR6、FR6(FR14505)、R03、LR03、FR03(FR10G445)是属于第一类电池的原电池,对于这类电池,主要采用间断放电法进行测试,并且主要采用小电流进行放电。

  • 在 《GB/T 22084.2-2008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2部分:金属氢化物镍电池》中,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电流均以额定容量为基准。对于圆柱形电池在20℃时的恒流放电倍率主要为0.2、1.0、5.0、10.0,对应的终止电压分别为1.0V、0.9V、0.8V、0.7V。并且不同电池型号(放电率不同)采用不同的恒流放电倍率。

  • 在 《GB/T 8897.1-2021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 》的电池电压的可互换性中提到0.85~1.15倍的电压区间,按1.50V计算的电压区间在1.28~1.73V。

  • 由于锂铁电池初始电压过高,相对而言,有些产品在电路上就存在缺陷,因此不建议将全新的锂铁电池用于遥控器。

电池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数码之家、什么值得买、充电头网。

文章链接:https://www.cnblogs.com/Sky-seeker/p/16299705.html

网友A:
可以可以 ,锂铁电池可以充电吗?

网友B:
原来是转帖

网友C:
看完了,原来是转帖。

楼主:
转的自己在博客园写的文章,这没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转帖

文章确实是转帖,但说转帖也不完全。因为文章也是我自己写的,测试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是原始数据也是我自己采集的。而且在开头就已经说明,由于其它一些因素,以及坛友本身的一些专业性,省略了标准规范和分类特性部分的内容,只保留了测试结论和测试相关的问题。倘若这样的转帖有问的话,那以后只发拆修帖,不发资料性文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了,原来是转帖。

文章确实是转帖,但说转帖也不完全。因为文章也是我自己写的,测试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是原始数据也是我自己采集的。而且在开头就已经说明,由于其它一些因素,以及坛友本身的一些专业性,省略了标准规范和分类特性部分的内容,只保留了测试结论和测试相关的问题。倘若这样的转帖有问的话,那以后只发拆修帖,不发资料性文章好了。

网友D:
镍氢电池不是充电的吗?

网友E:
学习了,这种锂铁电池可以充电么?

网友F:
锂铁电池不能充电吧,另外普通的廉价镍氢电池自放电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 ,锂铁电池可以充电吗?

常用1.5V一次性电池(原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锂铁电池。
常用1.5V可充电电池(蓄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看原文吧,这只是部分节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不是充电的吗?

常用1.5V一次性电池(原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锂铁电池。
常用1.5V可充电电池(蓄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看原文吧,这只是部分节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这种锂铁电池可以充电么?

常用1.5V一次性电池(原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锂铁电池。
常用1.5V可充电电池(蓄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看原文吧,这只是部分节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铁电池不能充电吧,另外普通的廉价镍氢电池自放电还是比较大的

常用1.5V一次性电池(原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锂铁电池。
常用1.5V可充电电池(蓄电池)通过材质主要分为: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电池系列        普通系列        低自放电系列        超低自放电系列
自放电率        20-30% / 月        15-20% / 年        20% / 3年

看原文吧,这只是部分节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铁电池不能充电吧,另外普通的廉价镍氢电池自放电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普通的不仅自放电大,而且内阻也大一些,容量也小一些,低温性能也差一点。具体的数据可以去原文的参考文献中的镍氢电池那条链接对应的官网的产品数据手册中查询验证。

网友G:
一节磷酸铁锂电池代替2节镍氢咋样?

网友:
锂铁电池比容大,同时最大问题是不能充电,可能会爆炸,大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节磷酸铁锂电池代替2节镍氢咋样?

当然可以,占位桶伺候

网友:
容量有多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