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川崎7.2-24V镍镉镍氢充电器魔改2~6串锂充电器,乐趣就在折腾中!

楼主(2022-05-23):
496的川崎7.2-24V镍镉镍氢充电器魔改2~6串锂充电器,过程中的各种软硬件问题真是折腾人呀!
川崎这个原生的充电器应该是充镍镉/镍氢的,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583-1-1.html
偶没有充镍镉/镍氢电池的需求,电动工具锂电池倒是有几个,原配的充电器都比较渣,需要个可靠的锂电充,所以当时就萌生改充锂电的念头
这个充电器电源部分正好合适,该有的都有了,偶只需要调整一下电路,加上手动选择串数功能(用电压来自动判断不可能了),重新搞个控制软件就能改出来
一路折腾的问题后面再说,先观赏一下改好的样子

5串电扳电池包正常充电中

-----------------------------------------
目前实现的功能:
1.  充电曲线:按锂电池标准要求,先恒流再恒压;
2.  串数选择:可支持2~6串3.7V锂电池,由数显拨码开关手动设置串数;
3.  预充电:单电芯电压*<3V时先按120mA涓流充电,单电芯电压达到3V转恒流或充电限时30min;
4.  恒流充电:电流可手动选择1A或2A,单电芯电压达到4.1V转恒压或充电限时4h(也可采用实际恒压值-0.1V来启动恒压充电,这样更快);
5.  恒压充电:限时2h,到时间停充;
6.  补充电:单电芯电压<3.9V自动重新充电;
7.  温度检测:超出-10℃~45℃温区充电暂停,恢复后继续充电,不影响定时。支持10k、B3950的NTC
8.  内阻判断:恒压阶段检测,停充与充电相比,若单电芯压降>0.5V,即停充并报警
9.  自检:待充电池电压检测(5V~25.2V允许充电)、电池反接检测、恒压电压检测(标称±0.2V)、串数设置与电池电压匹配检查;
10.  状态提示:充电前相关的工作状态/异常用绿灯反映,充电开始后的工作状态/异常用红灯。
绿灯5Hz快闪:串数设置非2~6、串数设置与电池电压不匹配
绿灯2Hz快闪:电池反接、恒压值超限、电池电压超限
绿灯常亮:充电器自检OK
红灯5Hz快闪:充电超温
红灯2Hz快闪:充电超时、充电时电池电压异常低、内阻大
红灯1Hz中闪:恒流充电
红灯0.5Hz、3/4慢闪:恒压充电
红灯0.5Hz、1/4慢闪:涓流充电
红灯常亮:充电结束
11.  考虑充电安全,只支持直接电池端口充电(需要检测电池电压)。如果有需要,以后可扩展电压直接输出,这样就可以支持电池上的DC充电口了
*单电芯电压为VB/设置串数计算所得
-----------------------------------------

过程曲折起伏,折腾过程图比较多,分几楼发哈
现在开始发折腾过程,
先上要改动的电路
电源电路变化不大,主要调整详见下图:

其余电路基本去掉,增加:3~6串恒压控制/切换电路、拨码开关输入、NTC输入及MCU电路

MCU改用手上现有的PIC16F676

开始改电源时,低压稳不住,加了两个3.3k并联的假负载

调整涓流电流电阻,改成120mA

充电电流改成两种:1A2A

不插电时电池漏电流好大

因此要加个PMOS做的开关,这样还能测电池的端电压

用了2PMOS管,做好的样子

既然增加了电池开关,358的电源也要改到前面

试下开关功能

自然是OK
PS:当时搭这个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电池有反向漏电流,后来改了

接着搭MCU及拨码开关输入电路

放的位置还有点伤脑筋

外壳的电池槽比较占地方

切掉好了,反正偶也没这种接口的电池
这壳子硬度高,估计加的玻纤比例不小

另外找块塑料片做挡板,也好放置2种开关

比划好位置,开孔

装好用热熔胶固定

正面,原谅偶把螺丝孔打歪了

改主板上的电阻电容,不要的全被去掉

图多,楼下继续

楼主:
开始合体,焊线连接MCU小板

先测试一下各电压控制及精度

还可以哈,误差在0.1V以内
再确认拨码开关各数字的电压,与MCU电源的比例没问题
然后是编软件,不会C,只会汇编

附上最终的软件流程
软仿真调试好后,上机

装上MCU后,绿灯上电就闪烁

发现5V不稳定,又在78L05输入端增加了个220uF电解电容

还是没有太大改善,中途一度外接5V小板

5V没问题了,但充电电源又稳不起,分析还是负载电流太小的原因

后来直接在充电电源和78L05输入之间跨接了只3.3k的电阻
这下好了,两边电压都稳定了
PS:这也不是好的解决办法,最后把原来涓流控制三极管基极的1k电阻改成10k就不用这个3.3k

但上电依然绿灯闪烁,测试VO端一直输出21V,原因是PIN3RA4)被配置成时钟频率输出,导致恒压检测过不去
改后绿灯还是闪,测试VO端波形如下

看来8.4V的自检是过了的,12.6V的自检没过
从波形看电压没到12.6V就报警了,看着8.4V12.6V切换时的上升沿,偶突然意识到,虽然VB端没电容,但VO端有470uF的电解呀,加上设定涓流,切换电压给电容充电的时间会更长,偶设定的5ms采样稳定时间不足以让电容充满

立马改成100ms(同时也加大了电压误差判断值),自检时VO端输出电压正常了

VB端电压是这样的,与设计的一样

绿灯常亮了,自检通过

到此走上正途了,准备乘胜追击!
结果拿18650电池盒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炸鸡又耽搁好几天,具体原因和修理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327-1-1.html
终于恢复电源部分
空载时,进行的电池开路判断和5个恒压值自检

先接亏电的垃圾电池测试,可以充电
遇到硬件和软件问题蛮多的,还是初期考虑不周

继续楼下哈

楼主:
周末这两天下雨,集中打个歼灭战
用三桑的好电池测试,可惜电池比较满,估计很快就进恒压充电

果然恒压了

充满红灯常亮

继续用垃圾电池测试,把串数设置成3串,设成4串就闪灯报警了

先是涓流充电

再是恒流1A充电

充电中红灯闪烁

超温检测比较简单,测试自然也没问题

基本功能在修改一些小BUG后都确认OK
测试发现垃圾电池在充满断电后又迅速开始新一轮充电
分析应该是内阻太大导致充电电压高,充电器以为充满,停充后电压又掉到单电芯3.9V以下,所以重新开始充电
故在恒压期间增加检测充电和不充电的VB差值,压降大就停充报警
这是测试三桑电池接上的波形,完全看不出有压差

这是1号垃圾电池组,明显有压差,后续停充了

2号垃圾电池更是厉害,前面开始充电的电压就超高,而且后面停充后电压是缓降的,加长延迟时间才能筛出来

软件调好,就规整板子
PS:电源部分不是最终状态
因发现在接电池情况下,断220V电,电池有20mA电流输出
将就之前的MOS开关,重新调整了电路搞定

主控小板就这样固定,好让开拨码开关

输出线就用DC头,温度检测暂时不接出来了,用10k电阻直接接地
壳子上开出线孔

装好就是这样

楼下进行整机测试

楼主:
下面进行整机测试
两串测试,涓流

恒压充电

顺便测试非法串数报警功能,以及电池电压和串数不匹配的检测,均OK

3

把串数设成4,能进行1A恒流充电

切换成2A

再用5串的试一下,木有问题
只是这个充电器在5串用2A时充电电流有点不稳定,估计是电源功率到顶了

最后做两张贴纸,贴好完工
断断续续折腾了1个半月,当然50%工作还在5.14~5.151天半,遇到不少问题,也积累不少经验,折腾中学习才是正理!
搞完终于可以清理桌面了,好些其他事情及娱乐都被耽搁不少,还得抓紧补上
对于以上内容,尤其是功能设置,大家看有没有不同想法、意见,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坐个头等舱

网友A:
记一次漫长 繁复 而有深度的一次维修!~

网友B:
工程量太大,自己做不了

网友C:
这技术厉害了,非常详细,来跟高手学习学习电源技术

网友D:
乐在其中,谢谢分享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围观指点!

网友:
老万家的~~
这是玩的第二块?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长的帖子了

网友:
直播啊,这么长,简直和做一个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一次漫长 繁复 而有深度的一次维修!~

嗯嗯,断断续续的折腾,又遇到不少问题,不过终于还是搞好了

网友:
这是个高手,我只会把电源改成固定电压的充电器。
想问下大佬,能不能用24V的开关电源改成多种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量太大,自己做不了

简单也可以改电压值,充固定串数的锂电也不错

网友:
元首这回是拼了,工程量巨大,等于重新开发了一遍,厉害厉害后排支持

网友:
大工程,还要从头编软件
楼主改好的充电器要检测电池组电压,这样应该不能直接插电池包上的DC口上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厉害了,非常详细,来跟高手学习学习电源技术

偶也是瞎折腾的,开关电源只能算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在其中,谢谢分享

有时候就是这样,哪怕折腾前就知道最后要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