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到了用电蚊拍的时候了,改铅酸为18650,加4056充电板。

楼主(2022-05-23):
晚上被三只蚊子嗡嗡嗡闹腾了一夜,拍死两只,还有一只一直坚挺,疯狂走位,到早上也没打死。
把去年的电蚊拍拿出来,改个锂电池接着用,内置typec充电板,更方便了。

网友A:
这个“神火”,几百毫安,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还行。

网友C:
红色什么胶啊?这种电池虚标严重,昨天我把所有的18650电池测了一下容量,500mah左右的都装电蚊拍使用,容量高的装手电和小风扇用

网友D:
周末也改了,不过原来就是锂电的,但没保护板,索性拆了充电电路
改了一块充电保护一体的充电宝用的板子,升压5V供电,因为老是感觉爆蚊子不够给力!

改完响多了

网友E:
这红胶涂的,有啥优势吗

网友F:
电蚊拍改锂电不错,我们这边蚊子还没出动,苍蝇多了,电蚊拍一直没收起来,早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神火”,几百毫安,

是6800的,不是几百的。

网友G:
这玩意米面蛾能不能电

网友H:
换个锂电充满一次可以用一个夏天

网友I:
同样关心这红色的胶是什么,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神火”,几百毫安,

不知道那儿的电池,估计差不多几百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什么胶啊?这种电池虚标严重,昨天我把所有的18650电池测了一下容量,500mah左右的都装电蚊拍使用,容 ...

卡夫特红胶,固定用的,有韧性,粘度高,易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还行。

谢谢,改完打蚊子声音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末也改了,不过原来就是锂电的,但没保护板,索性拆了充电电路
改了一块充电保护一体的充电宝用的板子, ...

不得不说,锂电比铅酸打蚊子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红胶涂的,有啥优势吗

卡夫特,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蚊拍改锂电不错,我们这边蚊子还没出动,苍蝇多了,电蚊拍一直没收起来,早就用上了 ...

改完相当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米面蛾能不能电

太大了,穿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锂电充满一次可以用一个夏天

是的,优势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关心这红色的胶是什么,牢固吗?

卡夫特红胶,固定用的,有韧性,粘度高,易拆卸。个人非常推荐这个胶,螺丝,接口打一点可以防止松动,焊线,飞线可以加固,关键是后期想拆非常好拆,横向拉伸就可以轻松拆下胶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