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松下滚筒洗衣机,换减震器

楼主(2022-05-23):
洗衣机近来脱水的时候咣咣响,大家伙太重,不好弄出去修,疫情期间,师傅也不好上门,那就自己拆开看看,换减震器试试,结果还是不行。
哪位师傅有经验,给指点一下。
在“店西晓猪”等一帮热情的坛友帮助下,确定是内筒的三脚架损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769-1-1.html

就是这个家伙。

先拆上盖。

拆前面板

拆后板

右边减震器

左边减震器

网购的减震器和原装的,基本一样

减震器的上下固定销。

网友A:
是不是动平衡的问题

网友:
没拆过滚筒,等有经验的坛友指点吧,或者去隔壁家维看看

网友:
转筒身看看筒身和外壳缝隙是否均匀,不均匀则可能桶和主轴支架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动平衡的问题

肯定是动平衡的问题,衣服在里面肯定是不平衡的,衣服放少一点会好些。

网友:
如果减振没坏的话,可能是桶轴承坏了。停机状态下,手抬桶试试有旷位没,除了弹簧软间隙,有旷位就是轴承坏了,换轴承难度就大了。

松下的减振安装结构和我家海尔几乎一致。

网友:
我家的轰轰响,还要调整4个支脚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动平衡的问题,衣服在里面肯定是不平衡的,衣服放少一点会好些。 ...

正常情况下,由于洗衣机自身的旋转动力,也会将不平衡逐渐调整为平衡,这个过程一般不会长,如果长时间不能调平衡,估计是传动机构出问题,导致桶的转速不够,所以就无法自动调整到平衡。这种问题你换减震器是没有用的。

网友:
换减震器还是很容易的,转桶轴承坏了就是大修了。

网友:
关注一下 我也要继续换

网友:
这东西挺复杂,影响因素不少啊。

网友:
还是波轮的好修啊

网友:
我也换过,效果不明显,感觉还是筒太大,衣服不平衡,往往衣服多和含水能力相近,反而震动轻,有时就一条毛巾却很难平衡。。。

网友:
我都不敢拆前面板,怕胶皮不好弄。

网友:
会不会是桶的轴承断了,话说这个减震和西门子的一样。

网友:
家里西门子的一直很静音。去年拆开准备洗一下,结果发现桶是密封的,不能拆开洗。原样拆原样装,结果现在脱水像拖拉机一样。改天拆开再看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

网友:
之前我家的也是衣服多点就震动厉害,换了减震没有效果。后来发现是水泵故障,排水泵吸力小,不能及时排空污水。换排水泵故障消除。

网友:
放的不平?里面的水泥块掉了?螺丝松了?

网友:
还是波轮的好,修起来没那么复杂

网友:
先将皮带退下,手动旋转滚筒看是否有卡滞或松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