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火F11-T;电工的变焦筒不亮了,以为驱动废了,原来是这的原因!

楼主(2022-05-23):
电工的电筒说不亮了,我刚放桌子上竟然亮了。。。。。。。

网友:
神火的手电还不错,换电池后正常也得拆了让坛友看看,好习惯

网友:
原配电池是假的

网友:
26650电池,续航时间长。

网友:
万用表显示缺划了啊

网友:
换个电池吧,原配的电池都是很垃圾的电池

网友:
驱动坏的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开关接触不好导致的,这是开关型电筒的通病,这也是现在很多手电筒开始用软开关的原因。

网友:
看样子手电不错。

网友:
原电池可以加高点

网友:
原配电池剥皮

网友:
考虑入手一个玩玩

网友:
神火是国产牌子吗?山寨这个牌子的电池非常多

网友A:
山上的火,还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火,还是原装的?

这是中国神火  ,不是美国神火

网友B:
T6太费电了,我是18650电池,最大亮度不到一个小时,测量电流三安培,这还是说新买回来的时候。花一百来块钱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厂家流出的次品电池,被套了个神火外衣。

网友:
饱经沧桑哈哈哈

网友:
我那个T6买了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开始那时候用过,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路上照明用,也就是开个中档,高档不敢开,顶不下来。
连续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车子丢了,就不再每天用了,就变成纯纯的家用电器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和现在的其他的手电比起来,我那个光发黄,看谁的手电都发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6太费电了,我是18650电池,最大亮度不到一个小时,测量电流三安培,这还是说新买回来的时候。花一百来块 ...

可以换成7135x2驱动,降低到700毫安最大电流,续航能提升不少。电流太大,手电发烫容易光衰变暗。楼主的手电驱动可惜没看到,估计是限流电阻,最多是线性稳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成7135x2驱动,降低到700毫安最大电流,续航能提升不少。电流太大,手电发烫容易光衰变暗。楼主的 ...

好,谢谢您 的提醒 ,哪天我拆了发上来,然后您 再受累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