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按键不灵或者变长按或者窜键准备拆机

楼主(2022-05-23):
大舅哥送了个凯音,声音听交响古典不错
就是有个小毛病,主机上的按键有时不起作用,有时变成长按,有时窜键,更蹊跷的是遥控器也是,只不过遥控器的问题情况大多是不起作用,有时要按好几下才有反应
微动开关喷了点wd40貌似没效果
先上个整机图

网友:
线材很发烧哦!黑色音箱下面木纹那个是更大的落地箱?

网友:
遥控器失灵是导电橡胶按键的常见病,用橡皮擦处理一下就行。最好能把主机的按键进行更换,以减小按键接通电阻,对串联在开关上的电阻进行补焊,排除虚焊嫌疑。

网友:
几期案件更换,遥控器案件拆开清洗,涂导电银浆

网友:
微动金属触点氧化了换成质量好的微动。

网友:
线材很好很好

网友:
是胆机吗,我是过路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换微动开关开关时间长了就这样吧我的爱华老机器是这么搞的

网友:
机器漂亮,元件老化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