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新型电火花穿孔机测试

楼主(2022-05-23):
EDM100电火花穿孔机测试
注意开机后自动进给的速度,到开始放电的一刹那,
伺服电机瞬间刹车保持间隙距离,电极马上火花四溅,
新算法的控制精准度,达到了很漂亮的程度。

网友A:
什么情况,这是自制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这是自制电火花穿孔机?

是的,采用新新算法控制,星期天做了实验验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这是自制电火花穿孔机?

点击:“EDM100电火花穿孔机测试” 这行蓝字,可以查看测试视频

网友B:
这个给什么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什么穿孔?

电火花穿孔机
可以无损去除折断在工件中的丝锥、钻头、螺钉等。
也可以用来加工方孔、窄槽、六角孔等特殊异型孔。
能加工钨钢、高速钢、淬火钢、不锈钢等难加工材料,
能从斜面或曲面直接穿入,用途相当广泛。

网友C:
电火花穿孔机的好坏看控制系统

网友D:
明明是直流电机

网友E:
跟激光打孔比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接受反馈控制后,就成了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激光打孔比精度如何

这里所说的精度不是指加工过程的形位公差,而是指把放电间隙控制在加工效率较高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穿孔机的好坏看控制系统

是的,就是因为更新了控制策略,所以做个测试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暖贴,有了这个新装备,
以后如果有用得着的地方,可以免费为你提供服务。

网友F:
这个在什么材料上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在什么材料上穿孔?

测试用的是CR12模具钢废料

网友:
这个好东西,具备实用性

网友:
这给进速度还是很快的,水很快变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的是CR12模具钢废料

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想弄个。。后来想想用不上。。。就烂尾了。。准确说胎死腹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