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8元撸的廉价直流降压快充模块ip6525t方案切个亚克力壳

楼主(2022-05-23):
看了球球发现的好东西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901-1-1.html,赶紧也撸个回家。多用3S,4S的电池,模块就接个XT60的接口吧

多堆叠几层3mm的亚克力作为外壳,比3D打印快多了。

全用边角料

正负引线穿越处,多叠加一层透明双面胶。

M3螺丝螺母固定

网友:
红黑连接线,焊的差劲啊

网友:
层叠大法好,我这里还有2张3mm亚克力板,就是膜不太好扒了。

网友A:
红黑线焊接时功率小了才会不光滑

网友:
用这样的接插件   大炮打蚊子了

网友B:
应该弄个铝壳加强散热  亚克力没啥用

网友:
确实一看这端子就是大电流方案,散热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黑线焊接时功率小了才会不光滑

顺序反了,先焊端子,再焊电路板

网友:
lz画壳子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弄个铝壳加强散热  亚克力没啥用

没必要吧

网友:
早几年7块多买过几块,比这个长,功能差不多,一块整到汽车中控里面,二块整到菊花为手表盒子里,放到办公室用12v5a供电,日常快充手机用。这个有机会还是要再整几个的,没有3d打印,只能因陋就简了

网友:
这小壳子真格局

网友:
亚克力是怎么切的?

网友:
这类插头散热快 功率不大焊点不圆

网友C:
用黑色亚克力是不是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黑色亚克力是不是更漂亮

有指示灯的,透明的方便。再说只有透明和蓝色黄色的板子

网友:
膜拜  做的漂亮

网友D:
激光也能切亚克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也能切亚克力吗

激光不会直接穿透亚克力吗

网友:
用水泡一泡板子是不是除膜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