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N1充电器提前转灯

楼主(2022-05-23):
小牛N1充电器,70%左右就跳绿灯,实测电压只有68V左右,正常应该71.4。有没有人修过这个东西?应该是通病,坏了3个了,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A:
灌胶灌的不错,密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灌的不错,密封的好。

是不错,撬了半天才撬开

网友B:
好像标签上写着最高70v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标签上写着最高70v电压吧。

标签是70V没错,17串三元锂电充满应该是71.4.现在电压只有68V,只能冲到70%左右就转灯

网友C:
首先看电池有没有单组电压偏高到4.25伏的,其次看保护板有没有硬件故障,保守估计充电器问题不大。

网友D:
查转灯了电路,哪个原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电池有没有单组电压偏高到4.25伏的,其次看保护板有没有硬件故障,保守估计充电器问题不大。 ...

换充电器能充满,这车五六年已经坏三个充电器了,电池现在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
灌胶的真不好拆

网友E:
哈哈哈!
这是电池坏了!
其中一串的电池坏了,容量变小,浅充辄满,电压到了4.2,保护板关断,充电器转灯。

你冤枉充电器了!电池惹的祸,充电器来背锅。

膜拜高手!

网友F:
先查电池好坏先吧...............充满后,接假负载,看是不是电压直接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这是电池坏了!
其中一串的电池坏了,容量变小,浅充辄满,电压到了4.2,保护板关断,充电器转灯 ...

是充电器,换个充电器就没问题,用坏了三个充电器了,都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查电池好坏先吧...............充满后,接假负载,看是不是电压直接压降

充电器电压少3V所以充不满,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转灯了电路,哪个原件老化了

应该是某个电阻问题,不知道在哪

楼主:
那个胶还是蛮软的,也是很麻烦就是,搞了半天才那样

网友:
灌胶的不修了

网友:
小牛充电器做工不错 看着就舒服

楼主:
已经拆开了,可以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