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买个DIY用的小型电磨机,大家觉得哪款好?

楼主(2022-05-23):
看了几个品牌,大都在100-200元之间,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买个无刷电机,加一套夹头自己做好了,网上也有铝合金外壳卖,电源剪线的也很多,成本50以内应该是够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交流供电的还是直流供电的。

网友C:
这东西品牌种类太多了,一二百元价位的正规产品一般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买个适合自己的就行了。作为一种高转速电动工具(一般都是每分钟万转级的),电磨的首要指标应该是同心度,而影响同心度的因素又有很多,感觉电机轴与输出轴为一体轴(220V交流电磨常用的那种)的要好于分体轴的,电机轴与输出轴软连接的又会好于硬连接的(当然输出轴双轴承的肯定比单轴承的要好),另外夹芯甚至夹头螺母有时也会带来很大影响。因影响因素较多,有时即便是同品牌同款的两个电磨机使用体验也会存在很多差异,所以要求较高儿自己又没有条件调校的话在实体店亲测对比一下再买比较好。如果业余使用希望兼容性强些一机通吃的话,最好购买配备小型三爪高精度夹头的那种(最大夹持能力为6mm的比4mm的使用范围会更广一些,优势是能够夹持6mm柄径的各种较大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交流供电的还是直流供电的。

就想买个小型的无线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品牌种类太多了,一二百元价位的正规产品一般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买个适合自己的就行了。作为一种高 ...

感谢回复的这么详细,其实我要求没有那么高,想在无线的几款里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无刷电机,加一套夹头自己做好了,网上也有铝合金外壳卖,电源剪线的也很多,成本50以内应该是够了 ...

我想买个无线的

网友:
diy?直接买成品啊。不然买了就变垃圾了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一个,就怕到手就吃灰

网友:
国产威克士可以了,好用小贵

网友D:
10块钱的小电磨好用到飞起  这东西没必要非得无线  家里用12V2A足够用了, 哪有那么多机会在户外用
这个小电磨的好处是不扰民 主要是老婆不骂 220V的不敢在家用

网友:
我9.9的小电磨用的多,搞个diy够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的这么详细,其实我要求没有那么高,想在无线的几款里买个玩玩 ...

正好最近也在关注无线电磨,就多扯了几句。又看了看你提到的用途,感觉国产名牌“东成”及坛友提到的“威克士”(都有大小款可选)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只是各自的较大功率款预算可能要略微超出一些。但这东西也算是耐用工具了,一次性多花几个钱总比哪些几元、十几元的玩具级东西要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最近也在关注无线电磨,就多扯了几句。又看了看你提到的用途,感觉国产名牌“东成”及坛友提到的“威 ...

我也在看这两款,觉得东城的耐用些,威克士的颜值高些,在犹豫选哪款

网友:
DIY小型电磨机,买怎样的无刷电机?

网友:
看用途买对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块钱的小电磨好用到飞起  这东西没必要非得无线  家里用12V2A足够用了, 哪有那么多机会在户外用
这个小电 ...

10块钱能买个啥样的电磨啊,能发图看看吗,非常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