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心好电热水壶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2-05-23):
插电没反应,有310V直流电,经电源芯片(有水渍,进过水)后无输出,外接12V电源,热水壶能正常工作,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但芯片上无型号。求助: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铜箔都烧成这样了还要修???

网友:
这个可能是单片机吧  没实物

楼主:
芯片图,芯片图,芯片图,芯片图

网友:
拆下来看反面会有惊喜吗

网友:
画一个IC外接元件的电路图再来分析,看着有两个针脚是空脚,不要是专用IC就好楼上说的,拆下来看下,看电阻电容都有标参数,可能IC也有在板上标型号

网友:
直接内置一个12v的电源比较实在,从旧光猫路由器什么的拆一个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可以不用修了,用个12v电源板整体代换可行。
单片机坏了,就是真的坏了

网友:
可以到淘宝上看看有没有万能板试试!

网友:
3脚GND,78脚DRAIN,5脚FB的常见芯片是THX203/1203/RM6203/JH8203/TFC718S/LN5R12C/ZR-2604

但是图中有空脚对不上,还有看不清的,就不确定了。

网友:
浸水烧芯片,不可能仅芯片坏了。想修的话还需测量其它地方,包括整流桥。没有丝印,找型号,通常的办法是跑电路。反正开关电源的原理是通的,将各脚的功能定下来,就能找到对应的或可替代的芯片了。当然,从维修的角度,如果内部有空地儿,这样维修不如直接找个12V电源板替换进去省事。家里没有的话,网上裸板也就几元的事。

网友:
这个倒是不难修,如果快速的话,还是用代替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