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异形苹果电源85W

楼主(2022-05-23):
昨天去电子市场买焊锡,路过一家卖电源的,他家会把一些坏电源或者坏电源板摆在门口的一个筐里,两三块钱一个。之前我买过几次,有次买了3个12V4A的全是好的,可以正常使用,上次买了三个,全是坏的,然后我自己修好了两个,另一个只能拆件用了。昨天我过去看了下,没啥好的板子或者电源,就看到一个老式变压器,我正好需要漆包线,就拿下了,然后有个形状奇怪的电源,我掂了下,有点分量,一看铭牌,是苹果的电源,果断拿下,俩电源给了老板4块钱。电源很小,细长形状,这么小的电源能达到12V7.1A,我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之前我买的那些12V4A的都要比它大一些

不知道什么设备拆下来的,上电测试,没有输出,开拆吧

壳子很薄,拆开很容易,拆开后发现没有明显的烧毁的地方,保险丝也没烧

排查一下子,发现是AC插头到主板的两根线当中的一根是不通的,直接换掉,通电测试电压11.99V,算是捡漏了

反面图片,黑色板子,中间部位有透明的绝缘胶

主电容是红宝石的420uf

输出端电容全都是红宝石的

这电源原理我是不懂啦,大家看图吧

网友:
特种设备上的吧。这形状

网友A:
原理都不懂还修好了几个电源,厉害

网友B:
这是mac mini的吧?

网友:
看上去是内置的电源,苹果的产品不多

网友:
一体机。。。。。。。我猜

网友:
元件太紧凑,散热不好容易坏。

网友C:
我就感觉好奇,买这么些电源干啥呢?

网友:
料不错,12v电源用途很多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感觉好奇,买这么些电源干啥呢?

12V给路由、器光猫、NAS、监控等集中供电爽Y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不懂还修好了几个电源,厉害

哈哈,我基本不分析电路啊,反正就是测测保险丝通断,看看烧毁的地方,哪里烧坏了换哪里,基本还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感觉好奇,买这么些电源干啥呢?

主要是用作小电磨供电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mac mini的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看来还真有可能是mac mini上的

网友D:
我只看到建基,没看到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看到建基,没看到苹果。。

这个品牌叫建兴,然后没有苹果的标志,贴纸的第一个单词就是APPLE

网友(2022-10-10):
这就是Mac mini A1347(好像)内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