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ILI9325 TFT240*320彩屏驱动程序

楼主(2022-05-23):
玩单片机那么久,都是折腾黑白点阵屏,很少能用到彩色屏幕。进来闲逛网上看到有一款库存全新的彩色屏幕,分辨率是240*320彩色屏幕。主控IC是ILI9325。屏幕是2.4寸的。37 pin.丝印字符是DLM001A。价格也不贵,但是卖家要一次性包完。看见价格不贵和黑白屏差不多,于是入手进来学习一下彩色屏幕的驱动。卖家提供了银角资料,但是驱动程序只有STM32的没有MSC51的。粗略的看了一下,再在网上查找,移植了过来可以用MSC51单片机来驱动。发个帖子,把驱动程序发上来共享,有用到ILI9325驱动的朋友,可以下载直接用。有时间再折腾。可以的话可以用这块屏折腾一下电压电流表,毕竟价格不贵,还显示非常漂亮。
屏幕的正面照。

板面带有不锈钢外壳。

套上驱动程序显示一个小图标。

文字和图形混排同样加上了我们喜爱的数码之家彩色图标。

单色刷屏。

彩虹条纹刷屏。

所有的元素堆积在一起比较难看。但总体来说终于点亮了,这个屏幕颜色很鲜艳,估计是老的手机屏幕。

引脚资料如下。
驱动

网友A:
做产品是挺好,个人玩就算了,又麻烦,需要资源又多,还是黑白点阵用着舒服

网友B:
这个用51点刷新跟不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51点刷新跟不上吧。

用STC的可以刷,STC官方网站有相关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51点刷新跟不上吧。

应该不是实时刷新的,这种屏一般都有自己的GRAM,向GRAM中写入真正刷新数据,屏幕自己按既定刷新了“刷新”显示。

网友D:
楼主这块转接板设计的很好,能分享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块转接板设计的很好,能分享资料么?

嘉立创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是挺好,个人玩就算了,又麻烦,需要资源又多,还是黑白点阵用着舒服 ...

都是惯性思维造成的,其实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用带有驱动芯片的TFT则与普通点阵屏毫无区别,也有SPI驱动的、8位并行口、16位并行口这些,也是因为内含驱动所以用起来比普通LCD还要简单些,如果只是做时钟、仪表这些非视频显示的东西用51单片机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实时刷新的,这种屏一般都有自己的GRAM,向GRAM中写入真正刷新数据,屏幕自己按既定刷新了“刷新 ...

普中开发板带的TFT,例程写纯色,一行行跑的时候眼睛都能跟上,写一屏要几秒钟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实时刷新的,这种屏一般都有自己的GRAM,向GRAM中写入真正刷新数据,屏幕自己按既定刷新了“刷新 ...

看帖不仔细啊,楼主这个好像是SPI接口的,不是并口直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块转接板设计的很好,能分享资料么?

我也很感兴趣.

网友E:
找到了,已经下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已经下单了,谢谢!

转接板的资料,能分享吗,谢谢!

网友:
立创开源广场 搜索 FPC转接板 就能找到

网友:
屏没有,FPC转接板也找到了,打了一份,

网友F:
是8位的吧,屏不错,能出点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8位的吧,屏不错,能出点我吗?

可以啊,一次入了太多,可以闲鱼搜用户"桃源客886"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嘉立创开源

网友(2022-06-27):
转接板的资料,可以提供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