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个斐讯路由器吗 管理页面进不去Forbidden

楼主(2022-05-23):
收回来一个斐讯路由器,通电,重置,设置密码,然后进管理页面进不去了,显示这个,有人懂吗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密码,没设置好上网参数,导致手机检测无网自动断开连接?

网友:
登录网址不对  连接电脑 查看本地连接 本地IP 是多少 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早就被关了

网友:
再重置,再设置。不要输p.to,输192.168.2.1进路由器设置。

网友:
不要用p.to的网址,在WLAN信息里面,看一下IP地址网段,如果是192.168.1.X的,就在网址输入192.168.1.1,如果是192.168.2.X的,就在网址输入192.168.2.1,如果是其他的网段,以此类推;另外最好将数据网络断开,不然某些浏览器不会走不能上网的WLAN网络,就访问不了路由器。

网友:
手机连好像有这个问题,电脑连试试

网友:
电脑登陆管理页面

网友:
对,用电脑和IP地址登录,网页已经进不去了。

网友:
用网关的IP地址登陆。

网友A:
是不是刷了华硕系统 好像进去的IP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了华硕系统 好像进去的IP不是这个

我回收回来的

网友A:
你恢复好了  手机连接这个路由器了吗  要连接才可以输入IP的  试下这个   192.168.0.1、192.168.2.1、192.168.3.1

网友:
直接输IP进入

网友:
没通信基础知识哦

网友B:
匪讯都黄了,老板进去了,网友翻车了,k2p以上就刷机吧,以下型号没啥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恢复好了  手机连接这个路由器了吗  要连接才可以输入IP的  试下这个   192.168.0.1、192.168.2.1、192 ...

123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匪讯都黄了,老板进去了,网友翻车了,k2p以上就刷机吧,以下型号没啥意义了 ...

斐讯跟普通路由器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跟普通路由器有啥区别

区别就是有的人买的贵,有的人白嫖

楼主:
现在有人要不,想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