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网络机电盒香么?

楼主(2022-05-23):
昨天一个客户上门要一个HDMI转VGA线用在网络机顶盒上,拿出网络机顶盒一看,我去第一次见这么小巧的盒子,他说是国外的东西还需要激活一下,据他说卖家还要给他寄一张电话卡按在手机上开热点才能激活,因为是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盒子所以我就在店里给他连接电视联网试了一下,开机都是英文的百度翻译搜了下遥控器对码然后联网果然不能用。

自己拍了张照片,准备网上搜一下看看啥配置啊,手掌大小的盒子,底部中国制造这几个英文单词还是认识的。

遥控是网上截图的,和普通的网络机顶盒遥控没啥区别。

配置倒是比一般的网络机顶盒配置高些运行2g,存储8g,比我的移动机顶盒配置高些,这个是客户搬家不要的网络机顶盒,我拿回来刷机给老人看直播用的,还有就是杜比音效、蓝牙、支持2.4g和5g信号。好吧这个杜比音效不太懂啥意思,平常都是玩手机多些,很少看电视了。关于音效啥的还真不太懂。

好嘛中国出口的东西又费力八叉的从美国在搞回来,这不知道图了什么了,这家更绝不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上次客户在我这买了个高清转VGA后今天又来了,说在家了安装上了提示无信号,在我这给他试了试,好家伙,网络机顶盒总是重启,刚开始用的5v1A的安卓充电器,后来换成5v2.A的充电头后,重启了一次,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连接高清转VGA线后显示不全屏在设置里给他设置成显示100%后就全屏了,还有就是进入设置退出设置有两秒的花屏,进入别的软件也有花屏不知道啥原因,最重要的是连接我这的无线网看爱奇艺一直转圈无网络连接的原因吧,看这意思只能连接“外网”了么?客户说有一个香港的电话卡插在路由器上,卖机顶盒的商家让客户把优盘插在路由器上远程操作了下也不知道弄得啥,还有蓝牙音响不知道怎么连接,我也没给他搞。让他回去自己在搞实在不行把显示啥的都拿过来我该他搞,这个估计会有下次。
总结一下,网络机顶盒客户说280买的。
估计又搞了一个4g路由器,因为他说把香港的电话卡插在路由器上了,这个流量是什么资费的他也说不清楚。
他是把电脑显示器当电视看的估计不支持2k,下来要不要在买一台二手2k的显示器?(看片效果好啊)
这么一台下来造价也不便宜啊

网友:
应该是便宜吧

网友:
Made in China
掌握不了核心技术
却成代工核心

网友A:
这个价格买个国产的很好啊

网友B:
真是被忽悠的不轻啊,在国内肯定是不香的,肯定是严重水土不服,这种海外电视盒子不适用于国内,会无法联网,这个还是有国外某平台认证的,当你在那个平台花钱购买以后,可以用这个智能盒子看那个平台的正版影视,如果你想刷固件,刷了之后肯定就看不了了,估计认证也是有费用在里头的,如果没有那方面的需求,买这个不值,价格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被忽悠的不轻啊,在国内肯定是不香的,肯定是严重水土不服,这种海外电视盒子不适用于国内,会无法联网 ...

傍晚 加我微信说显示输入不支持呢 让我进一个有电源输入的高清转VGA 反复让客户设置了机顶盒输出720p 1080p 自动切换最佳分辨率 屏幕显示都正常 就是有一个移动的方框显示输入不支持  我也是服了 我就是卖你一个转换线 在我这试了试也正常  转换线正常 你总不能让我给你找到解决的办法吧

楼主:
我是没办法了 怎么设置都显示这个  在我这用他的机顶盒用高清转VGA连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在他家显示不正常就不能说我的转换线有问题  退货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C:
是HDMI版本问题吗  还有盒子发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HDMI版本问题吗  还有盒子发热怎么样

版本还真不知道,因为在我这试了一下没问题客户就拿走了,我也没仔细研究,试了十来分钟吧,拔电源的时候没感觉盒子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HDMI版本问题吗  还有盒子发热怎么样

你也用着这个牌子的网络机顶盒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本还真不知道,因为在我这试了一下没问题客户就拿走了,我也没仔细研究,试了十来分钟吧,拔电源的时候 ...

屏幕上的提示是显示器提示的还是盒子提示的
如果是显示器为啥是日本语的样子,如果是盒子提示的就像是系统兼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买个国产的很好啊

实际售价不到20 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上的提示是显示器提示的还是盒子提示的
如果是显示器为啥是日本语的样子,如果是盒子提示的就像是系 ...

我还真没仔细看我一直认为是不支持呢仔细看才是不支援。这个网上搜了下一个鸿基的笔记本也显示这几个字,还有一个wwin10系统也显示这个都是分辨率设置的问题,看样子是显示器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