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信的Wi-Fi信号真的很强可惜拔掉了网线

楼主(2022-05-23):
我用一台三星手机i939d是电信版本的i9300。居然是直接连了一个热点是ChinaNet。因为这个热点是不用密码的。所以自动连上了。我打开网页看,原来是坏的,没有接入互联网。我看着这个热点的功率还很大的,可惜就是无法找到控制面板入口,如果能像路由器那样把它当一个中继,那我们就都有Wi-Fi用了。我看分配到的地址是192.168.33.54。好像小米的路由器是这样的。我截图发上来,无论我输入什么网址都是出来一个页面

网友:
3G时代的东西么?那时套餐自带这个无线网络的好多小时时长,那时小伙伴没这么势利,基本上是免费借账号给能连这个网络的人使用。

网友:
我以前的套餐一个月送100个小时

网友A:
也可能不是电信的,是隔壁老王的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不是电信的,是隔壁老王的光猫

管他是谁的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平时我遇到的WIFI热点如果是连接去192.168.1.1或者192.168.33.1就可以登录控制页面,如果是初始的账号密码admin和admin我就可以控制这个WIFI,如果有中继功能的话我就可以使用了。现在是这个页面我没有找到,这是一个我未接触过的设备,所以我来问问有没有网友懂玩的

网友:
当时内网隔离都没有,我经常访问别人的共享文件

网友B:
巧了,我昨天刚找到一个以前D939,不得不说三星的屏幕和相机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昨天刚找到一个以前D939,不得不说三星的屏幕和相机真不错!

是吗?现在很少有老机器的资源库了。以前的cdma好多论坛的。现在都不知道怎样看有没有解锁,能不能刷机。这个手机应该可以升级到安卓7或者11的,到时可以安装微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现在很少有老机器的资源库了。以前的cdma好多论坛的。现在都不知道怎样看有没有解锁,能不能刷机。 ...

好像这个最高才到4。2啊,7想都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