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一个USB表有电压显示但无电流输出?

楼主(2022-05-23):
论坛上买的一个黑色USB电压电流表为什么有电压显示但无电流输出,输出端短路也无电流。

网友:
烧断了呗,哈哈

网友:
我前些天也烧了一个坛子里买的炬为J7-t

网友A:
你若是乱调的,或者进入校正模式乱弄的,倒是有可能没电流显示,但是线路是通的,只是不显示电流,不过你直接短路输出,这就有些过分了,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烧掉的。
你没他要求的5伏电源和标准负载,误入校正模式后就别带任何负载,然后乱按几下,他重启后就能测电流。若是带着负载乱按,大概率的不显示电流数据

网友:
上个照片,猜不出来。USB口可能开焊了.

网友:
可能是电流采样电阻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是乱调的,或者进入校正模式乱弄的,倒是有可能没电流显示,但是线路是通的,只是不显示电流,不过你直 ...

电源用的是稳压电源,输出有限流的不会烧毁。输出端万用表测量有电压显示,usb表本身也有电压显示就是不带载,usb表电流显示为0也无电流输出,但带载测量输出端为什么有电压显示(带过许多载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用的是稳压电源,输出有限流的不会烧毁。输出端万用表测量有电压显示,usb表本身也有电压显示就是不 ...

你先确定是不显示电流还是无输出,按你这说的是不显示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