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有的5401电子组件 黑胶搞不掉

楼主(2022-05-23):
一套大有的5401电子组件,应该是mos烧了一个,导致电机偏磨扫膛,已经整个换了一套,这个想看看能不能清理出来换个mos,可是这黑胶着实头疼,各位有没有啥好方法对付它的?

网友A:
买瓶可乐吧

网友B:
热风枪+镊子

网友C:
这个无损除胶有点难,除非是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瓶可乐吧

这是我没想到的…

网友:
貌似有专用药水,一泡就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镊子

用350度风吹30秒左右,感觉效果不太明显,而且不只是这一面,整个电路板放在一个盒子一样的散热器里,大概率里面也是灌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损除胶有点难,除非是软胶。

主要问题就是这东西等于是一块电路板整个放在一个盒子里,里面应该也是灌满了……

网友D:
这是驱动板的,这不像防水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驱动板的,这不像防水胶,

就是驱动板,应该是有一路的mos坏了,电机还能转,但是偏磨,已经换了一整套电子组件,这个换下来的想整一下当备用,毕竟这玩意儿换只能换一套,一套180……

网友E:
扫膛是因为转子轴承磨损晃动照成的,把转子轴承换了就好了,前后一起换掉就10元钱,跟主控没撒关系,主控故障坏了就不转了。

楼主(2023-01-13):
引用 网友E:
扫膛是因为转子轴承磨损晃动照成的,把转子轴承换了就好了,前后一起换掉就10元钱,跟主控没撒关系,主控故 ...

很久没上来了,这个东西跟电机轴承没关系,以我仅有的知识能知道是三相无刷电机,应该是这个控制板烧了一路供电,导致电机上对应的一相位置没有维持悬浮力,才会电机转子跑偏,换了一整套驱动组件之后一切正常,我猜测是一路的供电mos烧了,但是胶太多拆不出来,现在还在那放着了,知识有限,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多多包涵

网友F:
驱动坏了就不转的,还是安心修轴承吧。

网友:
貌似修错地方了

网友G:
这主控都有mcu的 mcu检测不到电流或者电流过大就会报警。
就是某一路短路或者缺项断路mcu都会保护后闪灯报警的。

所以肯定是轴承磨损后,到中重度扫堂而没卡死的情况下,电机还能转,
而mcu没有判断是短路或者超载,还让驱动继续工作。
这种状态下mos管长期接近或者超过设计电流,发热量极大可能造成击穿或者烧毁掉。

因为这种驱动只有一个合金采样电阻,
那么就有可能 mcu是检测3路总电流超过一定值后保护,或者说是检测输入总电流有没有超过设定电流
而在扫堂情况下,只有一路电流特别大,而其他两路就电流正常或者电流小,
而这电流大一路吃掉了另外两路的剩余电流额度,
造成这一路电流超过设计电流或者mos管极限电流,而烧毁。

网友:
这个肯定是修理错了,三相无刷少一个都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坏了就不转的,还是安心修轴承吧。

从我发帖到现在,换了这一套电子组件之后正常使用到现在,其实这个东西的具体工作原理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没换之前上电之后确实是转子歪的,也能启动,但是偏磨,转起来不到20秒就过热保护了,换过之后通电就间距正常,而且坏的时候使用也就几个月不到半年,按理说轴承磨损不应该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主控都有mcu的 mcu检测不到电流或者电流过大就会报警。
就是某一路短路或者缺项断路mcu都会保护后闪灯报 ...

从我发帖到现在,换了这一套电子组件之后正常使用到现在,其实这个东西的具体工作原理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没换之前上电之后确实是转子歪的,也能启动,但是偏磨,转起来不到20秒就过热保护了,换过之后通电就间距正常,而且坏的时候使用也就几个月不到半年,按理说轴承磨损不应该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网友H:
扫堂是你拆装没装好,轴承歪了,驱动再怎么出问题都不可能导致扫堂,电子问题不会导致机械故障。后面好了估计是你拆了一次之后轴承装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扫堂是你拆装没装好,轴承歪了,驱动再怎么出问题都不可能导致扫堂,电子问题不会导致机械故障。后面好了估 ...

没换之前拆装了两次都一样扫膛,轴承确认放到壳子上的座子里放到位,主要是不通电的时候手动转没问题,一通电就歪了,在我经手之前拿去机电修理店看过,诊断是同样的问题,经我手只不过想省个手工费,这是我上班的店里的工具,换个电子组件拿包烟就算了……